不使用三坐标快速测量渐开线轮廓度的方法---请教

楼主(2008-01-11):
我需要快速测量渐开线轮廓度(公差0.03)的测量方案,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我刚从外地回来,很久没上了收到了楼主的短消息,楼主的抬举 不胜惶恐,其实我的面很窄的。快速、低成本的测量这个项目,取决于两个因素,第一个是零件本身的精度,第二是你们的加工方法和加工系统本身的稳定性。快速检测一般两种模式,一种是做好模板,测量头的运动轨迹和标准轮廓轨迹尽可能接近(偏差量是你们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才可以),,读数只要看整条轨迹的偏离程度;另一种是只测量几个你们认为很重要的关键点,当然也要做具体偏差经过严格检定校准件(也可以用经过精密鉴定的零件来代替,但是要经常校准),比对零件和校准件的偏差。要是不慎和那位同行的方案一样不要见怪哦

楼主:
日本有有一家公司采用第二种方法出了一个方案,采用了5个测量点来进行比较测量,进行半自动测量,据说能够一分钟测量一台。

楼主:
我还见过一个工厂采用电子传感器进行扫描的办法测量,但是一个是测量速度比较慢,另一方面是测量结果和三坐标对应不上(也就是测量误差很大)。

我想:这里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测量时的定位问题。三坐标在扫描和评价轮廓度时都要先精建坐标系,再和理论值进行比较得出结果。如果这个装置能保证定位精度,那么这个测量结果才有意义。而且如果要在工厂环境下使用那么就要采用比较测量的方法以避免温度的影响(或者可以是采用温度传感器进行补偿的办法)。这个检测我希望是对零部件全数进行。不知道杨天大侠有无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