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翻译一下

楼主(2008-01-11):
1.All parts being in contact with pressing mixture or with product should be designed from inert material or coated with it.
2.Pressing zone should be encased to allow us to use inert gas environment.
3.Bunker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loaded.
4.All electrical circuits and control devices should be pressurized to allow them to work in aggressive environment.
5.Press should be automatically blocked on failures.
6.Supplier should provide commissioning at the customer place.

是客户对我们的压片机要求的条件.压片机是药厂压制片剂的设备.

网友:
1.所有接触压制混合物或者产品的零件必须由惰性材料设计而成或者具有惰性材料表面涂层。
2 压制区域必须封闭以便允许(rse单词是否有误)惰性气体环境。
3 漏斗必须自动加载。
4 所有电气线路和控制装置必须密封,使其能够工作在活性环境中。
5 出现故障时压力必须自动中断。
6 供应商必须在客户地点提供试车。
PS:好像有两个单词打错了,雪大姐再看看吧~~~~
译的如何,欢迎大家拍砖,哈哈~~~~

楼主:
多谢深南大道!你译的真好,尤其第一条,总算明白什么意思了。
ise应该是use,是我打错了。
第4句“工作在活性环境里”有些不明白,可不可以译成“工作在有腐蚀的环境里”?

楼主:
我明白了,“活性环境”应该是和“惰性气体环境”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