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选择哪种量块

楼主(2008-01-11):
硬质合金量块具有寿命长,经久耐用、高的耐磨性、高的尺寸稳定性、抗磁性和耐腐蚀性。主要缺点:易生锈。陶瓷量块具有耐磨耗性和耐腐蚀性,使用和保管都不需特殊的处理,尺寸稳定性好,不导磁,不导电。金属的保养不好会锈。如果要是量具检定用的话,小尺寸的可以用,还是蛮方便的,要是大尺寸和高精度还是金属量块好。陶瓷的温度的影响比较大,但好保养。从温度影响看,还是陶瓷变化的小吧。有更高级的量块是玻璃材料制造的量块,用于高精度三次元精度检查。它的热膨胀系数较低。一般买不到,国内厂家也不具备生产。陶瓷量块的耐磨性是钢量块的10倍左右,价格是钢量块的4倍左右,陶瓷量块的价格在逐渐下降。目前陶瓷量块的生产水平最高的还是日本三丰。经过20余年的发展,陶瓷量块已经非常成熟了,其耐磨性好,使用寿命高,维护简单,研合性好等优点极为突出,目前未能大面积推广的原因,除了价格贵以外,主要还是人们对陶瓷易碎的误区造成的。有人做过试验,10mm以下量块正常跌落(1m高)绝不会碎,60mm以下,尖角着地有可能把角摔破,平面着地没有任何问题,到100mm的没做过试验(舍不得)。用陶瓷量块的工作面与水泥地面对磨,量块无损。除了贵没有什么缺点。
   你会选择哪种呢?

网友:
陶瓷量块国内近几年生产厂家才开始批量生产,目前主要是出口。

国内主要还是使用金属量块

楼主:
这个问题因该研究一下の 估计大家还是第一次听说

网友:
国内的陶瓷量块的表面粗糙度和研合性还有待提高

量块检定规程需要完善

新的包括陶瓷量块的国家标准刚实行,行业标准也是刚制定中

网友:
习惯了使用金属量块,陶瓷量块只从商店中认知。所以便没有什么发言权了。

网友:
楼主说得没错!我就是首次听说陶瓷量块!金属量块用过,使用的时间比较少。

网友:
第一次听说陶瓷量块,我们一直是使用金属量块。

网友:
陶器量块当然是个好东西,但价格也好呀!就像三坐标的测量球一样,现在的标准球已经基本上全部为陶瓷球了。陶瓷量块的硬度高,耐磨,但它相对比钢来讲是比较脆。当然如果不故意破坏和使用小心的话,当然是陶瓷量块好了。陶瓷量块在制作时,尽量把膨胀系数做到接近钢,大约为0.000008~0.000009米/度。这样在比较测量时,就可以不用修正因其与工件的膨胀系数不同所造成的影响。

网友:
是不吧,陶瓷量块我见用得很多,用高速钢的都不好意思和同行打招呼了,起码也要钨钢的才能见人啊

网友(2008-02-19):
目前所见的陶瓷量块大部分都是比较小的尺寸的1大的尺寸还没有见到!可能是价格因素吧! 我所知道的比较好的受温度影响小的应该是步距规了! 每个都只有20MM长(右不同材料的),然后装卡在一个固定的槽里面!组合尺寸可以从20MM到1600MM,随意组合,非常方便!其温度的影响就取决于固定槽的材料,有钢的,有合金的!非常好用,并且可以排除测量时固定工件所带来的误差,温度非线性变化也很小!

网友:
楼主的帖子转载过来的吧??刚才又看了一下,发现""硬质合金量块具有寿命长,经久耐用、高的耐磨性、高的尺寸稳定性、抗磁性和耐腐蚀性。主要缺点:易生锈。硬质合金的量块怎么会容易生锈??俺到现在还没见过硬质合金生锈到底是啥样子的

引用 楼主:
硬质合金量块具有寿命长,经久耐用、高的耐磨性、高的尺寸稳定性、抗磁性和耐腐蚀性。主要缺点:易生锈。陶瓷量块具有耐磨耗性和耐腐蚀性,使用和保管都不需特殊的处理,尺寸稳定性好,不导磁,不导电。金属的保养不 ...

楼主:
我晕,没有见过吗?如果在保养不好的情况下或者使用年数较长的情况下都会生锈。

网友:
陶瓷的耐磨性比钢的最少比例为4倍以上,陶瓷材料以德国(黄色为最),美国和日本一般(白色),中国的陶瓷还不是很成熟(也是白色),比较脆,不利于机加工.
陶瓷量块没法展开,关键还是价格太贵.但最近陶瓷件加工已逐渐成熟,价格也在逐年下降,估计在未来2年内,有代替钢量块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