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盲孔花键如何加工最快?

楼主(2008-01-11):
各位帮忙看看,这个盲孔花键如何加工最快。

网友:
盲孔花键如何加工

粗浅意见
1、电火花打。
2、钻底孔,做冲子冲出。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电火花太费时间,十几万个要很长的时间。我个人倾倒向于冷碾成型,这样精度和光洁度能够保证,不过冷碾一般也是通孔,而不是盲孔。如果通孔用拉刀就可以。
还请各位大侠帮忙!
谢谢!

网友:
即然是量大,就用专用推刀加工好了,看你的图上盲孔内的“空刀”应该可以了

楼主:
谢谢4楼的朋友。
推刀我也考虑过,不过单边0.5mm的加工量,不是一次就能够切削加工去掉的,就算一次性去掉,可是光洁度达不到。如果分2~3次加工,第2~3次对刀又是个问题,如果稍微对的不准,就会刀毁工件报废。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
客人连续3年要我们生产,由于加工速度慢,一直没有生产。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啊~~~~~!

网友A:
冲床冲便可,既快又好

楼主:
神华员外大侠,能不能告诉我冲的方法。
谢谢!

网友:
楼主:参考此网页看看http://www.cmiw.cn/html/10/t-44510.html

楼主:
多些冰雪钱版主!
不过内六角是直边的,花键有凹凸的,不过我先去试试。

网友:
冲床冲是可以的,也可用气液增力式冲压设备,气液增力式冲压设备施压过程平稳,易保证表面粗糙要求,速度快.加工时,毛坯加工为圆孔(18.5),并留空刀槽,做模具冲压成型
而且这也是非常经济的,我算了一下30吨就完全可以了(按材料:45)
气液增力式冲压设备以压缩空气作为动力源,经济多了

网友(2012-06-20):
扯蛋,看图纸还要扣分。你这叫求助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冲床冲便可,既快又好

我同意楼上,采用挤压的方式。我们公司就有很多内外花键采用挤压方式加工的。

网友(2017-10-14):
本公司生产插床界最新科技数控插床,目前国内只此一家,针对做一些盲孔直键,花键,螺旋键,等分或不等分,任意槽,光洁度0.8,精度可达到4—5级另可接普通插床改造成数控插床及生产高难度特种产品的专机。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联系电话13122957656刘

网友:
本公司生产插床界最新科技数控插床,目前国内只此一家,针对做一些盲孔直键,花键,螺旋键,等分或不等分,任意槽,光洁度0.8,精度可达到4—5级另可接普通插床改造成数控插床及生产高难度特种产品的专机设备。地址浙江省慈溪市,联系电话13122957656刘

网友:
我们的设备效率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