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尺带磁的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08-01-11):
当量具接触过磁性物质而导致带磁现象存在,形成磁性体。而磁性体进而影响到量具的正常使用。例如:游标卡尺带磁后,两个外量爪像磁铁一样,两个测量面很难分开,另外卡尺如果掉在地上,会吸附许多铁屑,事实上一把卡尺使用长了,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为了有效地解决现提出几个方案。
1.找一个大磁铁,N或S极向下,卡尺上覆盖不太厚的非导磁材料比如塑料板,把磁铁从左到右贴着塑料板滑过尺,再滑回来。
然后,找1.5倍厚的塑料,把N、S反过来,再滑过去、滑回来。
重复上述步骤,直到“塑料片”的厚度超过300mm。
在塑料片加厚的过程中,可以用物体垫起来。
2.用报废的交流接触器(线圈完好),取单面铁芯装上线圈,通上电源,靠近带磁量具后慢慢离开50厘米以上切断电源就行.
3.退磁机

网友:
消磁就可以了,

楼主:
确实一台退磁机的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
用修理电视的退磁器,没几个钱,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计量器具维修必备工具之一就是退磁机,很便宜

网友A(2008-04-05):
好动动,我们也去买一个,大概多少银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动动,我们也去买一个,大概多少银子?

200元以内

网友B(2008-05-16):
不是吧,我们搞一台要300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我们搞一台要300元的

去市场调查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退磁器确实很方便,但也有退不尽和加磁的现象。我家有一块手表受磁时间较长(不小心落入磁块上有一个月之久)用退磁器无论如何都退不悼,硬是脑火的很!各位有无更好的办法。

网友:
常用的退磁机又多大?500mm的卡尺能退磁吗?

网友(2009-01-19):
退磁机能做,我是用修电机漆包线做的,在线轴上倒下一些漆包线用白布带包成一匝线圈,留出两个线头接上电源插头就行了,不用铁芯。我是在修轴向注塞泵时用的,把要消磁的件先用手拿着放在线圈中间,另一个人插上插头,手拿的零件就有震动,这时把零件远离线圈,另人拔下插头就好了。
我用的线径是60多道的吧,圈数没察大概200多圈吧,电源保险不坏就行,要是坏保险就加点线圈,
没有铁芯电流大,通电时间要短。
还的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