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拉床?它的作用和精度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8-01-12):
如题,不知道拉床是怎么样的机床,平时用的多吗?

网友:
拉床就是用拉刀加工工件各种内外成型表面的机床。拉削时机床只有拉刀的直线运动,它是加工过程的主运动,进给运动则靠拉刀本身的结构来实现(即拉刀齿升量)。按工作类型分,拉床可分为内拉床、外拉床、连续拉床、侧拉床。按功能分可分为通用拉床和专用拉床。拉床一般采用液压传动,它只有主运动,所以结构简单。也有机械拉床:采用变频电机拖动滚珠丝杠带动主溜板运动,具有体积小等优点。液压拉床的优点是运动平稳,无冲击振动,拉削速度可无级调节,拉力可通过压力来控制。拉床的生产效率高,加工质量好,精度一般为IT9-IT7,表面粗糙度Ra值为1.6-0.8um。但由于一把拉刀只能加工一种尺寸表面,且拉刀较昂贵,所以拉床主要用于大批量生产。所以一般的厂子应用较少!

网友:
补充一下,在粗拉时吃刀量可深些,在精拉时则吃刀量要小,才可达到精度一般为IT9-IT7,表面粗糙度Ra值为1.6-0.8um。

网友:
请问机床不仅有拉刀的直线运动,还有拉刀的旋转运动的床子算不算拉床?如拉削加工火炮炮管内膛线的床子?

网友A:
也是一种拉床,边拉边转。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一种拉床,边拉边转。

多谢解答!

网友:
外成型表面的机床.如:枪的弹匣口拉削。

网友:
楼上的下笔太精炼了

军用弹匣一般朝轻型发展,金属的军民都有,一般是冲压的,用到拉床加工弹匣很罕见,枪口帽也用过来拉槽,但还是用铣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