缸筒内壁拉伤原因(附图)---请教

楼主(2008-01-12):
正在做一台设备,用4个油缸向上拉起一个平台。平台重2吨。4个油缸的位置为3050*636。4根导柱。同步用4组齿轮齿条和两对链轮链条。缸径63,活塞杆直径45,行程750。缸筒为20#冷拉珩磨钢管,壁厚6 .3,活塞杆表面镀硬铬。密封为格来圈加增强四氟乙烯导向圈。
机械制作精度应该可以。在没有连接油管前,在平台中央装拉环,用电动葫芦可以轻巧升降平台。平台的升降用了流量比例阀,试车时,缓启动--快速升起--减速升起和快退--缓冲的工作都正常,完成上升700毫米的时间约4秒,油缸运动速度最大约300毫米/秒,上升时系统压强约4MPa。
设备设定有3种工作状态,点动挡时,油缸用一种速度运行,速度约为100毫米/秒;手动和自动挡时,油缸有快慢变化。
试车两天后,开始出现问题。
在点动时,油缸的运动看来正常。但只要切换到手动或自动,则只有第一次正常。第二次油缸在快速上升到一半位置时运动明显受阻,然后慢速至顶。
因为设备还有其它部分,因而让这一部分一直带病运转着。
昨天,这一处的情况到了不能承受的地步,在运动明显受阻时,系统压强超过10MPa,并且换向阀出现故障。
拆开换向阀,发现如切屑样碎粒。判断油缸一定被拉伤,于是拆下油缸。
结果让人大吃一惊。4个油缸有3个已经严重拉伤。拉出的铁屑居然如同刨削般成卷。
附上一些图片:
1、刮下的铁屑

2、刮伤的缸筒

3、活塞

4、导向圈

网友:
可能是流量不够 导致油缸运动不一致 把管路变大

网友:
害怕伏枥友好!

如果,你的油缸基座是刚性固定在顶板上,当油缸工作时,如果,
活塞杆在大部分伸出的状态时,杆端部受到侧向力(径向),
就会导致活塞的边棱与油缸的内壁磨擦,相当于“刨削”。

所以,最好采用航空模拟舱支架油缸的“交链式”或“万向球式”基座
按装方式,不管怎样不同步,都不会造成拉缸。

syw  080112---09.42

楼主:
搬大象的小蚂蚁:
油缸的管路由换向阀出来先分两路,然后再分两路,到每个缸长度完全一致。焊接式管路,第一支管管径28*20,第二支管管径22*15。
管径不够的情况应该不存在。

楼主:
开门造车友:
你说的很有道理,现在的结构确实全部是固定的。

网友:
1;活塞杆直径45,行程750。
受力0.5吨,细长轴,可能已弯形
2,缸筒为20#冷拉珩磨钢管,缸径63,壁厚6 .3,
薄壁管
3用电动葫芦可以轻巧升降平台
钢丝绳受力,活塞杆没受力
4第二次油缸在快速上升到一半位置时运动明显受阻,然后慢速至顶。
活塞杆伸出端长了,缸筒短导向性变差,因其他原因受到径向力,有卡住现象
5,4个油缸有3个已经严重拉伤。拉出的铁屑居然如同刨削般成卷。
金属之间已发生严重摩擦

1装配时己有铁屑在内部
2活塞杆己弯曲、失稳
3同心度不好
4四杆之间平行、垂直度不好
5缸筒没固定住

检查活塞杆是否弯曲
检查缸筒的圆度、圆柱度、直线度
加长缸筒长度或减小活塞杆伸出长度(行程)
四活塞不同步
活塞及导向套用铜,铝,生铁

网友:
楼主大元帅:
       你4条油缸的安装位置为3050*636,是否在工作平台的“几何中心点”上?(平台大小是6100*1272吗?)

网友:
害怕伏枥友好!

如下是以前讨论液压缸同步问题的帖中的内容,现找出拷贝到此,具体见下。

你注意看一下“液压先锋友”的多缸串联方案非常不错。。

syw  080112---14.16

//********************************************************************************
h+p science网友的方案
我是做设备维改的,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1、采用比例控制技术,光栅尺位移检测反馈,需要两个比例阀,两根光栅尺及相应电控部分,成本较高。
2、采用同步油缸控制,需要更换一个油缸,成本较低。
3、采用机械同步控制,需要两套齿轮齿条,一根传动轴。
具体采用那种方法,取决于现场的工作环境。
//*****************************************************************************
天下无霜网友的方案
一般推钢机都设计成机械同步的,你这个可用流量分配器可以解决,流量分配器比一般的分流集流阀好,是用齿轮保证流量分配均匀的,类似同轴马达。
//*****************************************************************************
液压先锋网友的方案
串联油缸回路也能满足你的工况,不过需要更换一下油缸,但比比例或侍服控制经济。
//*****************************************************************************

网友:
采用四个油缸,四个导柱,油缸固定安装,也就是八个导向,觉得结构做得复杂了,成本也高。四个油缸固定安装,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四个油缸同步控制精度也是难度,总工提到的油缸铰支就是提高导向精度。2吨的负载重量可以采用十字剪刀样子的升降模式,只需要两个油缸,无须四个导柱,减少很多成本。本人愚见。

楼主:
谢谢诸位参加讨论,先回答雨成茂和天思网友。
平台尺寸为2500*950,因为还有其它构件,油缸放在了两边。
油缸位置有误,应是3130*1280。导柱是和齿条做在一起的,即在圆柱面上做出齿条,同时和导套和同步齿轮配合。增加导向配合和不采用铰支的理由是因平台升起的位置精度要求较高,怕单用油缸不保险。没有采用十字剪刀样子的升降模式是因为空间关系。平台总高400,上平面上升最终高度为1200,没办法在平台底部安装机构。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友。
搞过液压的都知道,油缸的同步工作比较烦人,但相对来说,能够采用机械同步的场合,还是尽量采用机械同步比较适宜。这台设备的同步装置用同步缸和串联缸以及流量分配器在位置和管路布置上不容易安排,而目前的机械同步装置由于制作精度还好,不致出现同步方面问题。

楼主:
三脚猫友别来无恙,谢谢!
你所说:
“1装配时己有铁屑在内部;
2活塞杆己弯曲、失稳;
3同心度不好;
4四杆之间平行、垂直度不好;
5缸筒没固定住。”
其中1、2、3、5点应该不存在。
第4点应该是问题的关键。
设备由我设计,但因非标设备工期关系,只能边设计边施工,从零件制作到总装我去现场时间不多。虽然一再告知安装调试要点,但估计问题还是出现在总装时4个油缸的安装精度不够,造成活塞在运动时径向受到极大力的缘故。

楼主:
缸筒被刮伤,油缸的偏载是一定的,问题肯定出在制作和安装精度上。4个油缸缸筒的轴线与活塞的运动轨迹不重合,因而引起活塞导向圈与缸筒内壁的局部压应力过大,使两种材料咬合而致刮伤。
不过油缸在使用中承受一定偏载是常事。在这个例子中,油缸的安装再不行,歪斜的角度也不会太大。500公斤的拉力,在活塞运动时,能够施加的径向载荷能够有多少?
导向圈的材质为铜粉增强四氟乙烯,它与软钢的配合,最大的许用压强是多少呢?
与润滑有关?好像有可能。活塞现在的安装,格来圈在上,导向圈在下。这样在向上运动时,导向圈的润滑情况肯定不如向下运动时。但是,现在只用了一个导向圈,如果在格来圈两边都安上导向圈呢?

网友:
害怕伏枥友好!

如下是kawasakma友在另一帖中的发言,你看对你是否有用。

还有,采用一个导向圈会造成“活塞端棱”与缸内壁接触,更容易造成刮伤,
自行车前后两个轮子,能使车身与地面始终保持平行,如果,将一个轮子去掉……。

syw  080113---06.46
//*************************************************************
kawasakma友在另一帖中的发言:
1、活塞与缸内臂的间隙是按使用压力确认的,我讲一下使用压力在400bar的液压缸与
活塞配合间隙是单面0.2mm.这是指活塞上的格来圈左右的台阶.
2、现代的液压缸活塞面是弧型的,活塞中间高而两侧低,选用两种厚度的导向带.
3、我再讲一个事,就是液压缸的活塞怎么样固定在缸杆上,这是当今全世界的液压专家面
临需要解决的问题.到目前还是没有解决!
//***********************************************************

活塞与缸体之间的间隙大小如何确定?---[请教] ===10楼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52261&page=1

网友:
三脚猫网友,问题可能不在导向环.
楼住使用的耐磨环材料以300mm/sec下压力范围是1,7MPa左右,可根据允许偏心度求出径向载荷从而计算宽度.在杆上加铜环也是个办法,但以耐磨环对抗严重偏心,特别是在四缸联动下是不对的.
最大的原因应该是:
1 同步问题.
2 安装精度.

楼主:
谢谢开门造车友。我的活塞配合间隙是对的,活塞没有任何刮擦痕迹。
NOK中国总代理,谢谢你告诉耐磨环的许用压强。你的意见“以耐磨环对抗严重偏心,特别是在四缸联动下是不对的”,触到痛处。向平时联系的一些朋友讨教,也说到这点。他们也建议改用铜环导向并增加宽度。还有个意见是在缸筒内壁度上硬铬。
手头没有资料,能否请NOK中国总代理告知青铜与软钢的配合和耐磨环与镀硬铬表面在300mm/sec情况下的许用压强?
记得以前看书,说及耐磨情况,似乎有极硬表面下面需有足够深度的次硬材质才能发挥作用。如活塞杆是在高频淬火后磨削镀铬的。一般氮化件也都先行调质。像这样20#钢的缸筒,内表面镀铬后效果会打多少折扣?

网友:
加粗液压缸,注意连接位置,提高同步精度

网友:
害怕伏枥前辈好!

从楼主所发的照片上来看
从铁屑形状来看,是细长状、弯钩状和折皱式地堆挤在一起,都呈蓝色。当时是否发现缸筒发热??
活塞杆没磨损,受伤部位在缸筒与活塞之间,活塞硬缸筒软,
缸筒被犁削,活塞没硬微凸体、同时也被拉毛
活塞没硬微凸体也没发现剥落凹坑,说明没发生粘着摩损
从上判断应属于磨料磨损
拉毛的主要原因是
液压油不清洁,含有金属杂质或其他硬质杂质
我还是认为是装配时己有铁屑在油缸或油箱内部,建议再打开油箱看看。我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

猜想楼主的升降平台是没导向柱的
行程700,活塞杆长750,相差50是否偏短了?建议再加长
缸筒材料是定制外购件,硬度偏低是否再后继精加工过,圆度、圆柱度、直线度、粗糙度等怎么样?
活塞杆与导向套是否已摩损?磨粒被带入油缸内?
摩擦副材料选择

四缸联动同步很重要,否则会产生别力
缸筒及活塞杆要等长,否则在上、下端点时会抖动
液压油要干净,零件要清洗干净,密封、过滤要好

网友:
我的意思不是说耐磨材料超出了许用范围,压力再大都可以,因为这个压力是耐磨环的高度计算中的一个参数,与高度成反比关系.这里又涉及到海哥007那个压力压强之争.就是说它的压强可以到1.7MPa,那么压力=压强*受力面积了.你的径向载荷有这么大吗?选用材料与速度有关,这种材料的对钢摩擦系数约为0.04,是比较理想的.
最好还是从以上提到两点入手,因为偏心太大了,当然,用铜环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定的好处.

网友:
如活塞杆是在高频淬火后磨削镀铬的。
加铜环可以的.

网友:
①大家都觉得4条油缸的同步是比较难搞的,加之你的工作平台尺寸只有2500*950,我考虑是否可以加大油缸和活塞杆直径,只用2个油缸(安装在1250*475位置),同步问题相对简单一点?
②楼主大侠的产品要求厚度很严格,是否可以加工一些等高(平磨)的方钢条来控制(有点模具的味道),如果可行,则对机器本身的同步不要求那么高?
③油缸的导向套是否偏短?活塞与缸筒的间隙是否合适?支撑环的槽是否加工深了,导致支撑环未起到支承作用?

网友:
耐磨环的高度计算时安全系数选高点,用4.
从耐用角度,解决偏心问题才是根本.

网友:
雨城茂提到的问题也有可能,不过间隙不合格的设计如果经常搞油缸的应该很少发生.

网友:
在平台中央装拉环,用电动葫芦可以轻巧升降平台。(柔性传动可以补偿和缓冲不同步现象)
油缸基座是刚性固定在顶板上 (这个如sw老师所说,特别是不同步严重的时候)
还有伏枥老师能否把设备装配图发1份上来,大家就可以多了解一些信息了。
三角猫老师说的内存杂质,可能性不是很大,不可能3个缸都同时存质。
还有就是仔细分析1下缸壁拉痕,可以确定很多问题。

网友:
红瓤地瓜好!

偏载造成活塞拉毛缸套,方向性是很明显的,活塞杆的导向套肯定也被摩损,可以观察下。
既然是这个原因,是否可以把活塞外径改小点,棱角改成R角,同时改材料。我想这样是否可行??
摩损肯定是磨料磨损,至于原因可能是多种的?!

害怕伏枥好!
看下活塞是否有被摩损痕迹??
是否能单缸试验下??看有什么问题发生??
缸筒内壁度上硬铬---很少用??离子氮化孔内又很难做好,试下盐浴渗氮或真空渗氮?
缸筒一般是用45#或40Cr管,调质,金加工,行磨(如能滚压那就更好了)

楼主:
谢谢诸位参加讨论。
我在做的是一台真空成型机,所说平台是模具安装台。平台放到底搁置在机座上。平台为阶台形,上升时上平面穿过承料框,阶台上密封条抵住承料框下缘。油缸行程上下都有空余,不走到底。
成型机机体为型钢框架结构,安装油缸的机架台面为12毫米厚整块开孔钢板,表面未加工,油缸的安装精度靠调整手段给出,整体刚性不好。由于需要自动送料,无法使用2个油缸的布置。
刮下铁屑没有发蓝,在导向环上明显有嵌入的铁屑,看来像是这些嵌入的铁屑再次刮削缸壁,形成犁沟。
活塞杆方面,4个缸的这部分都很完好,无丝毫损伤(附图)。

网友:
本主题推荐为mec话题,请高手们继续。

网友:
我觉得同步问题不是最大的问题
这个系统中用的是齿轮齿条加链条同步,应属于机械同步,同步精度应该足够了
关键是四缸安装的平行度和油缸本身的制造精度有问题,并且主要是平行度差,造成油缸运行到中部后,活塞杆受侧向力加大,
解决办法:检查修复机械连接部位,如结构件改动困难,可以把液压缸改成球铰式连接.

网友:
昨天晚上想到的问题~,导杆带负载上升时由于没有超过刚度极限不产生变形,或变形在允许范围内,但超过1半后挠曲变形超出允许范围,因此产生侧向犁耕,并产生刮屑,形成恶性循环。还有就是负载偏重或者也是一个原因。
这里有一种大型设备及工程常用的一种方法,或可改善。

楼主:
感谢金枫版主指点。
由于加工手段关系,这台设备有很多不规范的设计,需要在装配时调整的地方不少(这方面准备另开话题讨论)。
问过总装人员,确实没有按我提出的方法在安装时找正。
我也认为“关键是四缸安装的平行度,主要是平行度差,造成油缸运行到中部后,活塞杆受侧向力加大”的缘故。

楼主:
劳累红瓤地瓜晚上都在为我操劳,费心了。
谢谢贴出的图。但是我的结构是油缸在上,图上给出的方案没法用。

楼主:
再贴一张缸筒拉伤的照片。

发现有个情况没有给大家说清楚。
拉伤的情况出现在油缸活塞杆向下运动时。所有拉伤产生的铁屑都在油缸的下腔,油缸上腔全部干干净净。

楼主:
由于设备已经制作好并且调试完毕,并且这台设备为求紧凑,除非伤筋动骨,各部件之间的空间安排得无从更改结构。
暂时的考虑只好保持原结构。
除重新安装时力求保证4个缸的几何精度外,现在能做的只有缸筒的处理,活塞结构和密封件、导向圈选用了。

网友:
改善安装精度后,针对整体刚度不足,偏心过大,尝试V型密封组.V组形式:夹布增强酚荃树脂+夹布增强丁腈橡胶+夹布增强酚荃树脂,V组支撑环和压环用青铜或相当材料.

网友:
V组形式:夹布增强酚荃树脂+夹布增强丁腈橡胶+夹布增强酚荃树脂,V组支撑环和压环用青铜或相当材料.
另一选择:
V组形式:夹布增强丁腈橡胶3枚,V组支撑环和压环用青铜或相当材料.

楼主:
回复三脚猫友:
“看下活塞是否有被摩损痕迹??
是否能单缸试验下??看有什么问题发生??
缸筒内壁度上硬铬---很少用??离子氮化孔内又很难做好,试下盐浴渗氮或真空渗氮?
缸筒一般是用45#或40Cr管,调质,金加工,行磨(如能滚压那就更好了)”
1、活塞是按使用格莱圈的规范制作的,活塞外径比缸筒内径小很多,由活塞上的导向圈与缸筒接触。拉伤的油缸其导向环拉伤严重并嵌有铁屑,活塞丝毫无损。
2、单缸试验没有时间去做了。这台设备共有4组9个油缸,其余因无偏载和负荷较小,应该都没有问题。
3、常州和无锡地区有多家采用冷拔缸筒的专业油缸厂,我这几年做油缸都只会去选现成的,不用自己做。缸筒材质一般只有20#钢,内孔经过珩磨。
缸筒内壁镀硬铬,我在做另一种设备,采用量缸计量,用过这种工艺。

网友A:
我有点想不明白,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为什么上腔没有拉伤,而下腔出现了哪?
我想楼主最好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结构,不然问题不会从根本上解决!

网友:
我原来厂缸筒材料是45号钢,滚压加工.你用的油缸在设计上也有一点问题,导向上厂度较短(活塞和导向套就一导向环,建议各多加一个).导向套一个Y圈可以了,多会增加阻力(两个Y圈中可能够产生较大压力)

网友:
引用楼主大元帅的话
“ 1、活塞是按使用格莱圈的规范制作的,活塞外径比缸筒内径小很多,由活塞上的导向圈与缸筒接触。拉伤的油缸其导向环拉伤严重并嵌有铁屑,活塞丝毫无损
……
3、常州和无锡地区有多家采用冷拔缸筒的专业油缸厂,我这几年做油缸都只会去选现成的,不用自己做。缸筒材质一般只有20#钢,内孔经过珩磨。”

我来说两句:
①将活塞的材料改用球铁QT400-17,密封用U形封+支撑环+U形封;
②估计所用缸筒未经珩磨,仅是20#高精度冷拔无缝钢管;(珩磨过的缸筒贵2元/kg)
我曾经用过无锡江南的,椭圆度达到20丝,请楼主测量一下缸筒内孔。

楼主:
谢谢NOK中国总代理和雨城茂两位的意见,我也准备放弃格莱圈的使用,改为软密封。
由于新缸筒已经准备,更改活塞长度除活塞杆需重做外,缸筒和拉杆也要重做,所以暂不准备改为V型密封组。先用NOK的DSI密封(型号不知是否有误,沟槽尺寸为5*7的那种)。密封件我一直去上海北京东路金鸡购买,想必也是总代理的分销商吧。
活塞不用导向圈,直接用青铜做,可以吗?

网友B:
活塞不用导向圈,直接用青铜做,可以吗?
岂不成柱塞了吗?

楼主:
一直等着羚羊的意见,终于看到。谢谢!
当初活塞杆和活塞都只用一个导向套的原因是以为可以减少油缸在偏载时的憋劲,看来只顾一头了。
你建议用Y圈密封,和上两位的意见共同处都是弃用格来圈。前天去油缸厂重购缸筒时,那里的人也有同样意见。你是液压技术的专家,能否说说现在格来圈在液压行业的使用情况不。比较早以前我习惯用Yx型密封,用格来圈也有10余年了。先是用广州液压研究所的,现在则在上海金鸡购买。用格来圈的原因是方便。
没有用过国外牌号的格来圈。买缸筒时有一个意见,说是如果用国外品牌,也许就行。因为国产的东西质量不好。会有这种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活塞不用导向圈,直接用青铜做,可以吗?
岂不成柱塞了吗?

不是这个意思。密封还用两个NOK的活塞用密封,只是不用导向圈。
以前没有增强四氟乙烯带时,活塞一般都是这种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想不明白,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为什么上腔没有拉伤,而下腔出现了哪?
我想楼主最好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结构,不然问题不会从根本上解决!

因平台上升时出现油压激增而下降时无此现象,我也一直以为刮下的铁屑应该在上腔。

网友:
青铜对钢的摩擦因数为0.15,PTFE为0.04.
 NOK,DSI为防尘圈,你可能记错了.
希望你能提供缸筒镀上硬铬的使用心得.
这个结构,涉及到安装精度和机构刚度的问题,所谓四缸联动平衡,是运动中的动平衡,但是由于布置的关系,还需要考虑增加刚度.
关于格莱圈,用与消除爬行,其性能稳定,你选得不能说错(如果不是偏心严重).关于Y型圈,在这里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不是密封问题.
总之,密封件有些功能是不能完成的.

网友:
改用铜环,偏心严重时拉缸更严重.缸筒镀上硬铬后的情况不清楚,表面粗糙度准备定多少?如果能解决问题,对我们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参考.

网友:
引用: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想不明白,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为什么上腔没有拉伤,而下腔出现了哪?
我想楼主最好能重新考虑一下你的结构,不然问题不会从根本上解决!

其实这个问题,我也感兴趣,首先我认可油缸的损坏是由于四个缸与四个机械导向的不平行造成的.
是不是因为这四个缸与在四个机械导向安装时就已经发生别劲,首先校对一下油缸的安装尺寸,当然也可能是安装或油缸制造的问题.
至于为什么在上腔反而没有拉伤,我想是不是由于活塞杆的弯曲变形抵消了平行度方面的偏差.
个人愚见,请大侠指正.

网友:
伏枥老师,不好意思了,我感觉你们都是高手就没来参合.我认为从根本来得解决安装精度问题。上面中国代理讲了密封圈应用的问题,我补充一点在我使用中的一点看法:Y圈密封用于低压密封,密封效果比格来圈好、摩擦阻力也没格来圈大.格来圈用于高压密封,它的耐磨性好耐用度比Y圈高(磨损后可自动补偿)。你使用的油缸要求同步精度高,我认为在油缸设计时应该尽量考虑减少油缸内部产生的摩擦阻力,密封圈有低摩擦的(我用过霞板的),我在设计时把密封沟槽全搞到了上线,最后该批缸启动压力都达到很小。关于活塞和导向套采用铜很好,但成本相应高。看了拍的照片,感觉???导向环(非金属材料)和缸筒接触能够把缸筒拉成这样吗?是否是本身油中带来的铁屑(在其它地方产生的,比如:缓冲位置容易产生)。有事情了,继续关注。

网友:
支持羚羊大姐的意见。
看图片,我很想不通。活塞导向环能把缸筒拉刮成那样吗?
即便导向环是铜的,但导向环把缸筒破坏成那样,其本身为什么又仅有那么几条痕迹?
另外,据我们单位的经验,压力大的缸(我们经常到40MPa)。我们很少用Y形圈,个人认为其用在低压动密封应该使用情况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活塞不用导向圈,直接用青铜做,可以吗?
岂不成柱塞了吗?

在考虑摩擦小,导向长用铜好,就成本高,可用铜环(套)也可堆焊铜。柱塞缸的活塞和缸筒是有很大间隙的(无密封),也可没活塞就是一根活塞杆,一个油口,它靠自重回油。

楼主:
回复豆豆和高飞:
我也想不通,活塞导向环居然能把缸筒拉刮成那样。
但情况确实如此。油缸拆开时,大家读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看,是最初刮下的铁屑嵌进了导向环,新的刮痕是由铁屑再刮出来的。
油缸和管路以及油箱在安装时的清洗应该不会有问题,装配的人员跟了我多年,应该可以是技术高手了,前面拆烂污,后面还得由他擦屁股,这点常识不会不知道。
前面的导向环照片不是损坏最严重的。拍照时那一个让拿去向人讨教去了。拉伤得确实厉害,整个圆周都有拉痕。

网友:
楼主大侠,你的油缸在上下过程中,行程都没有用完,我建议还是改一下活塞和导向套(减少小部分行程,增加导向长度),相对简单一点。
另外,活塞丝毫无损,会不会有人故意破坏的可能(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网友:
?

你那台设备能不能改用一只油缸在平台下面中心顶出?
油缸做成这个样子真的吓我一大跳啊!!是你们自己加工的吗?

网友:
建议

试一下我们公司生产的QD63油缸
(长沙协力油缸)

楼主:
雨城茂友说得好吓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害苦了中国,年轻人难有体会了。
我在的工场很小,管理也很散,但环境宽松,没有人有结仇现象,应该不会出现故意使坏的可能。
活塞和活塞杆导向长度加长应该有好处,谢谢你的意见。

楼主:
回复东东呆友:
这类设备见过用油缸在平台下面中心顶出的。但以工作高度1200毫米,平台升降距离750毫米的要求,加上平台厚度,就只能挖地坑了。
油缸自制。虽说是自制,其实缸筒和活塞杆都是专业厂的东西。
长沙协力的网站浏览了,很不错。你在工厂做什麼?

网友:
伏枥大元帅:
       我始终没整明白:“支撑环怎么把缸筒拉得那么厉害”?
我总怀疑是活塞刮花了缸筒。假如只用4条导柱来导向(让平衡轴的齿轮脱离齿条),情形又会怎样呢?

(之前阶级斗争一说,是玩笑话,不过“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是至理名言。)

另外,长沙山河智能生产的油缸,有仿力士乐的,应该不错,我朋友在那做油缸部的部长。伏枥大元帅,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他们网站看看。

网友:
伏枥前辈你好:

1、缸径φ63/φ45,行程750mm,工作阻力4MPa(“上升时系统压强约4MPa”),活塞杆受力0.5t
     理论上计算,活塞杆(45钢),不会弯,其稳定性没有计算;
2、“同步用4组齿轮齿条和两对链轮链条”,为机械同步,4个油缸实际运动为同步。

而现实中,4个油缸中有3个缸筒出现犁耕,并且为导向环和缸筒刮拉所造成的:
1、实际中,4个千斤顶安装不平行,如果活塞杆伸出较少,则现象不明显,但升的的越高,活塞杆受扭越大。
    所以,你点动时,看不出。但手动时,伸到一半明显受阻。
2、实际中3个千斤顶损坏,可见这3个千斤顶之间偏载严重。

如果是这样的话,只增加或者是加宽导向环,也许能解决问题。不过我个人建议:
如果结构件不想伤筋动骨的,把千斤顶改为球头铰接式。

请各位前辈、高人指点!

网友:
我原来设计过这样的结构供参考(做了修改,蒋球头加大便于受拉);该连接处的结构是日本一台设备的连接方式感觉满好的推荐给大家(油缸活塞杆受推)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348&extra=page%3D1&page=2

网友:
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随着楼主的信息不断披露,实物照片的佐证
我对此摩擦现象的产生原因也逐渐清晰了
以下是我的分析,不知大家是否认可?

活塞、活塞杆没被摩损。活塞与缸筒没接触摩擦,密封件镶入了金属,油缸被拉毛
油缸盖看上去没被摩损,建议量下是否失圆?
曾看到过铜导向套+孔用0型圈+外加骨架油封结构。活塞用二只0型圈密封结构
铁屑没有发兰,说明摩擦时没产生高温,反过来说明缸筒太软
一只缸筒内没被拉毛,它命大,装配时它恰好处于最佳状态
设备带病坚持工作,加剧了摩损危害

工作行程过半时,产生了速度放慢,说明已产生了别力,油压也肯定升高了,
当压力升高,速度过快或过慢时,建立不起油膜,就会发生剧烈摩损
缸筒是个簿壁管,当油压升高时,缸筒发生了微涨,活塞间隙上小下大,
悬浮在液压油中的金属杂质颗粒进入了缝隙,当反向运动时,压力减小,油缸回缩,杂质被夹在里面

手写酸了,暂停休息下

网友:
哈哈,三脚猫系米广东人?
羚羊大侠,现在新发上来的导向圈是呈圆周磨损状,这个设计能否解决?
伏帅可能把三缸的详细损坏情况介绍以下会有所助益.
羚版前几楼的思路可否再详细一些.加长导向环并更换材质,同时用柱塞式,开槽间隙密封同时加强自动对中,羚版的看法呢?

网友:
液压缸拉伤是常见的液压故障,大家分析的这么透彻,对今后的实际工作有很大帮助

网友:
回伏枥老师:"没有用过国外牌号的格来圈。买缸筒时有一个意见,说是如果用国外品牌,也许就行。因为国产的东西质量不好。会有这种事吗?"我曾经搞油缸设计时用过派克(常用的)、霞板、NOK的密封件,现在现场设备中有进口的也有国产的,对油缸的加工(专业厂)我们不差,但密封件真不如进口的,使用的进口密封件耐用,不容易产生漏油现象,但也不是上面说的“如果用国外品牌,也许就行”,你的拉缸不是因为密封件好坏导致的。

网友:
补充:Y型圈,导向环均筒内开槽安装,Y型圈左右各布置三道导向环.
格莱圈国内已经很成熟,若用进口料更佳,大家可以支持国货.
明天继续关注.

网友:
回NOK代理(:"现在新发上来的导向圈是呈圆周磨损状,这个设计能否解决?"
我认为在设计中严格按照你选用的导向环生产厂家提供的有关参数设计零件的相关尺寸,如果是带状材料,也得通过推荐方式计算所需导向带的长度。(还有缸筒的装配口要到为园角)做好一支油缸,细节上一些问题不可忽视的。
"羚版前几楼的思路可否再详细一些.加长导向环并更换材质,同时用柱塞式,开槽间隙密封同时加强自动对中,羚版的看法呢?"
不好意思我水平有限,不知道具体什么问题,你提到的加长导向环并更换材质我赞同是该缸设计的改善点(建议缸筒采用滚压加工),柱塞式结构想来对该场合使用不适合(下降速度和停止位置无法控制);“开槽间隙密封同时加强自动对中”我感觉不象阀杆,该活塞杆是承受较大偏载的,从现状加工手段缸筒加工也很难保证到达隙密封精度。
从照片上看油缸里面已经是满腔的铁屑了,缸筒已经严重被拉伤了,密封件经过筒的拉伤面已经封不了油,油缸在该处产生严重内漏,速度慢也了。

楼主:
一天下来,又有好多意见,让人高兴。
先多舌为NOK总代理介绍三脚猫友:他在杭州娃哈哈集团供职,是一位有着非常深厚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的中年汉子,知识面很广。江浙一带的俗语谓样样都会却不精通者为“三脚猫”,自己这样称呼自己,自谦而已。
倒是羚羊女士现在在广州供职。
事情出来几天,大家的讨论给追寻原因和找到解决方法提供了很多意见,情况一点点清楚出来。
和车间里也讨论了几次。
这个平台的结构是4个油缸提升和放下,油缸的的分布在水平面3130*1280的4个点,在3130*626的4点有4根齿条导向柱。平台上这8个点的尺寸精度是有保证的,机架为框架结构,上平面与平台相对应的8个孔和下平面的4个导柱孔钳工划线制作。导柱的装配,在平台上有导套,上下有座。导套和座都用法兰联接并安装姿态可调节。
装配时以平台导套为基准。先安装导柱下安装座初找正,再放上平台,穿入齿条导柱,调整平台位置使导柱可以进入下安装座。用电动葫芦把平台拉到最高位置,装上导柱的上面座,再往复升降平台,逐渐调整和紧固导柱位置,到同步装置运动正常,平台起落顺畅。
然后再装油缸。油缸缸筒前端法兰联接,可调节垂直度,活塞杆前端用螺丝和平台上螺套联接。在平台处于高位时,让活塞杆前端与平台螺套对准但不旋入,平台降到底,将活塞杆伸出,调整油缸垂直度,保持活塞杆螺丝仍与平台螺套对准。如此也是反复进行,最后紧固油缸安装并与平台联接。
按上面的方法,在整个机械强度方面弱了一些,位置精度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但为何会出现缸筒严重拉伤呢?
回想整个安装调试过程,有几个情况当时忽略了。
一个情况是油缸自制,装配时用煤油清洗得很干净,装配后没有试验,也没有向油缸内注入适量清洁油液,因而,在安装时油缸处于失油无润滑状态。可是,安装过程中多次让油缸在此情况下运动甚至快速运动。
二是在液压设计和安装有过严重失误,系统调试时,出现了无背压工作情况,平台被油缸拉上到顶后不能锁住停留,而是被自重所致如自由落体般快速堕落,砰然有声,速度惊人。
我最初的考虑和大家开始时的分析,都往油缸安装相互不平行,因而有偏载,活塞径向压强过大而引起擦伤去想。现在看来,问题却应该是上面两个情况所导致。很可能就在那时就已经出现拉伤,而调试时的带病运转,造成了最后的严重后果。
不然,就无法解释拉伤为什麽出现在油缸下腔。因为活塞向下运动时,油缸负荷处于负的状态。

网友:
那么活塞密封组应该要考虑加防污染环了.
剩下的问题是:为什么还有一支缸能幸免于难呢?
61楼的想法昨晚想了想,不对.

网友:
这种环境可不考虑用防污染环吧;为什么还有一支缸能幸免于难呢?应该是受偏载小的原因;导向环应尽力考虑到有油的润滑的位置。

网友:
我想是保险起见.按照精度校准的方法.再做时加上对缸内杂质的清理,优质滤芯网隔的使用.那么剩下的是偏心问题.如果我们对图纸上的设计没有十分把握(比如圆周磨损的导向环可能是机构整体刚度存在问题),加防污染环算是一重保险(让其捕获油中少量铁屑---假设不能完全避免).

楼主:
问题最后的处理是:
1)更换了缸筒,缸筒内壁镀了硬铬。
2)活塞密封由格莱圈换为NOK的U形OSI密封圈。
其余的地方没有变更。
油缸已经今天上午换上,到目前调试运转情况正常。
如有什麽新情况,当及时告诉大家。
再次谢谢参加讨论的诸位。

网友:
曾遇到过
铁屑杂质把油缸和活塞拉毛
柱塞发生粘着摩损把柱塞和缸体拉毛
密封件把缸体拉毛没遇到过,缸体的硬度到那里去了?

减少摩损的途径---润滑、光滑、硬度、间隙
密封主要是防止渗漏,至于改变活塞的材质或密封形式对减少摩损作用不大
校核pu值,缸筒有许用值,应向厂家咨询技术参数适用范围

更换了缸筒,缸筒内壁镀了硬铬。---内孔磨过吗?内径变小了?
格莱圈换为NOK的U形OSI密封圈。---不好意思问下格莱圈的正式学名叫什么,材质里是否含硬质粉粒
当初;急速下降急剧摩擦,密封件磨损而产生了摩损颗粒,引起摩料摩损。仅是猜想
再讨教下格莱圈用什么方法装进去(它不象0型圈那么方便容易)
保险起见建议磨合一段时间后换新油

网友:
缸筒内壁拉伤原因(

楼主的问题在液压油缸中是常见的,主要原因:
1.装配清洁度不够.
2.导向不够长.
3.四油缸固定,活塞杆不用万向接头连接,加工精度,位置精度和装配精度不会和你设计中想象那样精确.
4.同步精度问题没有解决好.包括管道一致,同步分配阀问题.

网友:
伏枥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设备上的导向一般嵌入的铜套结构,这种导向精度相应高但摩擦也较大,是否可用采用线性轴承。
三脚猫:“更换了缸筒,缸筒内壁镀了硬铬。---内孔磨过吗?内径变小了?”这种工艺你不用担心(内孔肯定要磨的),最后尺寸达到图纸要求就OK。

楼主:
感谢三角猫友的关注。
格莱圈不知道国标中被称呼为什麼。最初是通过广州机床研究所的样本知道的,现在在上海北京东路的金机橡塑公司购买。格莱圈在广州样本上也被称呼为“方形密封圈”。这是一种复合密封,沟槽中里面是O形密封圈,外面是截面为长方形的增强聚四氟乙烯环。这种密封只用一个,就可以作为活塞密封承受活塞两面的压力,密封效果很好,可以用到40MPa。它也可以用来作活塞杆密封。另有一种四氟乙烯环截面为梯阶形的密封,国内俗称“斯特封”是一种单面使用的密封。增强四氟乙烯环比较硬,弹性有限。安装时或者用组合活塞,或者用专用带圆锥的工具推入沟槽。
我接触液压技术时密封种类不多。好像直到上世纪80年代,能被选用的只是O形密封圈、Y形密封圈和V形密封圈等几种。液压力超过20MPa,能够使用的只有V形圈组合,一套V形密封除支承环和压紧环外,常需要几个V形圈才能保证密封,加上双向使用,活塞的轴向尺寸很大。后来有上海伟新皮件厂用聚氨酯弹性体制作的Yx形密封圈,在32MPa下可以使用。但由于材质问题,使用2-3年后,常常会变硬裂开,很是让人头痛。于是在遇到格莱圈这种使用方便和寿命长的东西,便比较喜欢,不管液压系统使用压力多大,工况如何,首先选用。
近年来,在设计液压系统时,在密封件方面的选择范围,可以说是极其广泛。各种国外品牌的各种类型和规格,可以说应有尽有。但由于习惯,尤其是现在往往是把旧图纸调出改一改就用,所以我还是用格莱圈多。
活塞杆密封,有一阵也只用斯特封。在市场上有各种进口密封件供应后,改用了进口的U密封圈。这些进口U形圈和原先国产密封圈比较,最显著的特点是尺寸小。如对于轴径45的密封,HG4-335-66的Y形密封圈,沟槽尺寸为12*10(宽*深),Yx型密封圈的沟槽尺寸为11*4(宽*深),而一般进口密封件沟槽尺寸为7*5(宽*深)。
NOK的OSI密封是一种活塞专用密封,在较低压力情况下使用,沟槽尺寸7*5(宽*深)。

楼主:
回复羚羊:使用直线轴承要注意的是导柱的表面硬度和硬度的深度。因为直线轴承使用滚珠,若导柱没有足够硬度和深度的表面层的话,容易拉沟损坏。
因为方便,我在设计中用直线轴承的时候很多,配合的导柱也都是购买现成的。不过只敢在轻负荷下用直线轴承,在油压机这类场合,还是用铜套。

网友:
谢谢伏枥老师回复。

网友:
格莱圈,GLYD-RING.内圈弹性支撑体,外圈四氟体.活塞用密封.NOK建议35MPa以下使用.超过35MPa,50MPa,建议使用加有80NP支撑环的组合密封.
斯特封,Stepseal,外圈弹性支撑体,内圈阶梯四氟体,杆用密封.破碎锤上广泛使用.一般做缓冲.NOK建议35MPa以下使用.超过35MPa,50MPa,建议使用加有80NP支撑环的HBY.80NP材料必须密封储存.
NOK,OSI许用压力30MPa,加80NP垫片,42MPa.
NOK建议的使用压力是保守值,留有足够的后备抗压能力
请教伏帅,"不过只敢在轻负荷下用直线轴承"是什么概念?指多大负荷?

网友:
关于两端固定的情况,看缸筒磨损情况.参考下图.安全系数须用4.

网友:
NOK代理能将格莱圈、斯特封的剖面图发出来供大家学习。(NOK的35Mpa以上的我还没用过)

网友:
可以,饭后下午整理.===============

网友:
弹性体与四氟体的形状随着对油膜流动状态的要求和润滑条件,使用环境等,是有变化的.四氟体加铜,有较高PV值.尺寸可以做到很大.
晚上有空拍些成品图片和不同国家供应商的胶料上来与大家共同学习.从实物上可以看出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聚氨脂方面,天津某所几年前开始重点研究,可惜成绩不理想.希望不远的将来能赶上去.

网友:
50MPa,SPGW,与上述品种一样,结构,形状,材质等均有多种演变.性能稳定,耐用,双向活塞密封.

网友:
谢谢你,这样大家都一目了然了 。我现在该公司设备上的油缸就要求采用NOK密封件,但因设备制造厂家买的油缸标准件很难设施,我打算以后自己设计油缸,搞油缸设计人很明白,密封件的选择是很关键的。我现在手上只有广州洛克公司(NOK的标准)密封件样本,你是否能够给我寄一套NOK样本。请问你的代理是日货还是国产的。(国产广研究所还可以)

网友:
羚版不要客气,还有很多要请教你的地方.
我们直接从日本进口,国内主要大城市分支机构交货.上批量也可以到港交货.你一直使用的霞版也是优秀的成型密封件供应商.
请提供收件地址和收件人,联系电话以便让就近的同事寄样本.你要的是往复运动密封样本吧?

网友:
谢谢代理:我主要由于油缸密封。我现在没专门从事油缸设计工作了,现公司主要设备上使用,我具体资料短消息发给你。

楼主:
回复NOK中国总代理:
对于直线轴承,样本中对于每一种规格也都有个允许负荷值,如同普通轴承。但它与普通轴承不同的是其配合的导柱质量往往不能如人意。
“轻负荷”好像没有什麼明确和统一的标准。我觉得应该是指那些负荷明显小于理论允许承载值的场合。

楼主:
总代理给我们开了一个讲座。谢谢!
我也来凑趣,贴出一个活塞使用格来圈的一个实例:

这是一台热压复合油压机的油缸活塞部分。油缸下置。由于使用格来圈,减少了油缸轴向尺寸。

楼主:
装格来圈的工具:

下面紫色部分是活塞。
序号1是导向锥,一个格来圈的四氟乙烯外环已套在上面。
序号2是压环,用来把四氟乙烯环压下。压下一半路程时,翻身使用。
规格不大的话,在台钻上使用就可以。

网友:
感谢伏枥大侠的回复.咱上几个图片吧.

网友:
这里有一位"阿一"的朋友,在密封网也见过.他发过Simrit  Merkel样本,干脆也发个Simrit  Simmerrring的实物做个补充,看看德国人的技术.Simrit博士做密封的朋友一般是知道的.

网友(2008-03-25):
幸亏今天来了这里,正好现在也在设计一个非标的东西.里面要涉及到四个小油缸同时升起一个2000*1600,重量越2吨的东西.油缸形成不大,只有10mm.但是看了楼主的情况,下来还的再仔细考虑以下方法.
前面有朋友提到的格莱圈和斯特封.其实都是宝色霞板的注册商标.GLYD STEPSEAL.

网友:
伏枥老师
这台设备现在运转情况如何?

曾和位设计师聊起密封问题
密封件的材质忘记了
不锈钢钢套与一种活塞密封件相对有运动,密封件磨损了漏油
后换了种密封件,不锈钢钢套被拉毛了

看来密封件的材质对磨损有很大的影响

网友:
开门造车友说的非常有道理,油缸拉伤肯定是由于径向受力造成的,根本原因就是油缸是移动不同步。4支油缸的同步移动确实很复杂了,可不可以精简一下结构呢?

网友(2008-06-13):
我也发表一点意见:
我是从事煤矿支护设备,我们的液压支架可以承载800吨以上的力,两秒钟就可以有200mm的行程(电液控制的那种),属于一种重载支撑设备;有两柱的也有四柱,用的都是千斤顶,结后也比较复杂,大多为双伸缩,介质为乳化液,一般都不会发生损坏。
所以我感觉你的这种设备首先是固定方式有问题,四根油缸很难保证同步,你的连接又可能是刚性连接,缺少自由度,所以千斤顶受片载的力可能较大,造成密封圈单边受力;另外也有密封选择不合理的问题,密封单边受力后,压缩量偏小,造成硬摩擦。
我简单想到这些。
我们经常用到国外密封人的,EPM的,英国好利特的,香港斯达行的,国内用原平泰保的,太原煤科院的,北京华瑞的,广州机械研究所的等等

网友(2008-07-20):
够垃圾地

网友:
今天偶然翻到此处,已经是事过半年了。
看了大家的评论,多是说密封和材料,还有连接问题。
细看了楼主的描述,(一个情况是油缸自制,装配时用煤油清洗得很干净,装配后没有试验,也没有向油缸内注入适量清洁油液,因而,在安装时油缸处于失油无润滑状态。可是,安装过程中多次让油缸在此情况下运动甚至快速运动. 二是在液压设计和安装有过严重失误,系统调试时,出现了无背压工作情况,平台被油缸拉上到顶后不能锁住停留,而是被自重所致如自由落体般快速堕落,砰然有声,速度惊人。)感觉大家没有考虑设备出了问题,不应该从单一地放找问题。
问题有以下几点,供参考:
一:清洁度,包括油液,油箱,油路块和阀,油缸。
二:行程和导向问题。
三:速度和负载。
四:连接问题,此处四根导柱,机械精度高。要保证平行度,安装方式很重要,可以采用球铰式。
五:液压系统问题,能否发原理图来,在回油处是否有节流?
六:调试问题,在油缸组装完成后要试压,在设备试运行时,要缓慢运行,要排除空气。调试时压力要小,以免造成严重问题。

网友:
油缸跨距较大,连接件的刚度是不是足够?有可能齿轮此条刚性同步时部分油缸由于连接件刚度问题造成局部倾斜,造成油缸活塞杆受力。如果空间允许,建议加大油缸活塞和杆的导向长度,油缸和连接件用铰接形式。

网友(2008-09-18):
我是搞液压非标设计的,上面的情况我也遇见过-泥头车加盖液压缸上。
1.工作液必须洁净
2.活塞两端面倒角改成圆角R3-R5
3.校核液压缸最恶劣情况下活塞和导向套的支撑距离

网友(2008-11-02):
你油缸的油量是怎么控制的啊?它们真的能同步嘛?安装是平行的嘛?如果不能保证这几点。应该这四只油缸就不要刚性固定了。改成交链式万向球式试试哪。

网友(2012-05-23):
学习了现在对这个还不是很了解

网友(2013-10-18):
同心度有没有问题

网友:
放个记号

网友:
同步问题是主因,再加上 安装精度不好的结果.

网友(2016-07-11):
感谢各位大神学习了

网友:
油缸损坏那么严重,一定是机构的原因,使油缸工作“”别劲“”/ |/ y- r" i( o" H0 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