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产的普车CD6140,主轴启动速度太慢---请教

楼主(2008-01-12):
有台大连产的普车,主轴启动速度太慢,需要等好久才能达到速度要求.
型号6140A.
哪位大虾能告诉我怎么解决?
感激不尽

网友:
主要原因在主传动部分,参照说明书检查摩擦离合器是否接触良好。
如果离合器正常,没配变频器的话,然后再检查一下主电机;配有变频器的话,只需调一下参数,把加速时间调小即可。

网友:
我们厂里的大连6140也是这样的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啊哦,拜托,这是普车,不是数控。
刚才厂家来人调了下摩擦片,好啦~
谢谢~~

网友(2008-03-05):
调下摩擦片.ok这还不简单.

网友:
我的那台也出了这样的问题,维修车床的师傅说,这些调试在新车床就应该调节的,开车床师傅都应该会调的。但是现在看来很多开车床的师傅都不会这些。

网友:
好像跟气温低也有一定关系吧.

网友:
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之前那台CDA6140A,新车床用了2个多月就出现这个问题了,正转提速还好一点,有事大约3-5秒有时大约10秒,反转就要1-2分钟,甚至更差时间了。
调节了摩擦片就马上没事了。
广东这边的温度也不算低温呀。

网友:
冬天还是比较低的.
我这里的一台140(旧)每到冬天就会提速变慢.

网友(2008-09-14):
简单的摩擦片调整问题。

网友:
调节Ⅰ轴上摩擦片

网友:
楼主自己也说了,是摩擦片的问题,应该还有一个症状是主轴无力,大切削量容易闷车。

网友:
学习了,又张见识了啊

网友(2009-01-16):
摩擦片怎么调啊,在那个位置啊,家里的那不机也是有这个问题哦
请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调摩擦片就可以了

网友(2009-05-29):
现在的工人都不注意基本功。

网友:
天气问题肯定是一部分,还有摩擦片离合器调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09-12-11):
摩擦片都不会调 真郁闷

网友(2010-02-21):
是摩擦片调整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