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级缸密封件,选国内的密竟然找不到---请教

楼主(2008-01-12):
各位好,最近我设计了个三级缸,选国内的密封件竟然找不到有做的,哪位高手
用过,告诉我厂家或者联系电话,急用,谢谢

网友:
请楼主提供具体的图纸,这样才能给你提供具体的密封件,我以前做过三级油缸,不过暂时没有图纸参考,看到你的图纸或者可能可以给你一定的帮助或者建议

楼主:
我在Merkel样本上查到有多级缸专用密封件,可没有我设计的这个尺寸的,找找国产的多级缸专用密封件,目前没有找到,
三个级别的轴径为280mm,225mm,170mm,
我也是初级设计这中缸,很多地方还不成熟,哪位能指点用V行组合封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