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液压锁的问题

楼主(2008-01-12):
我公司生产的泵车支腿油缸采用双向液压锁,HAWE公司的阀,顶升、伸展油缸都用同一型号,但油缸大小不同,其中顶升缸缸径大,负载重,在使用中有一个问题,工作时四支顶升缸均出现顶起、收缩缓慢的现象,系统压力远超过计算压力,而伸展油缸则正常(缸径小,负载轻),不知是何原因?记得以前我曾看过一篇文章,好象液压锁的选用要对比油缸选用不同速比(好象是阀芯的面积比)的液压锁,不知是不是这样?如不是,那应作何解释?请各位赐教,谢谢。

网友:
你说的速比是样本中标识的pilot ratio吧,那是先导比率,用来计算实际控制油口所需的压力,这个和油缸的速度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是设计参数没有达到实际的需求。要是元件都能正常工作的话,不应该出现以上所说的情况。

楼主:
是和速度没有关系,但是和油缸大小腔的面积比有关,我认为,当小腔进油时大腔回油会产生流量放大,回油会有大的背压,此时如果液压锁的控制油口面积和主阀芯的截面积相比太小,会产生控制油推不动阀芯以至液压锁打不开的情况,油缸会出现爬行、顿挫等现象,另外我确保这四个支腿的液压锁都是好的,而且油缸还未负载的情况下就有这种情况,不知我的理解对否?

网友:
我们也使用双向液压锁,但也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油缸的执行速度慢,楼主是不是可以从液流的受阻或偏载这两方面去考虑.

网友(2010-11-17):
油缸的执行速度慢,楼主是不是可以从液流的受阻或偏载这两方面去考虑.

网友:
兄弟,有没计算一下油泵的排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