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塑料件的表面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08-01-12):
请大家帮个忙,看看下面的塑料件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塑料件的表面是怎么处理的,有种沙沙的感觉?
那两个透明的塑料件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成型工艺呢,壁厚0.1,用注塑很难吧?那么是?

楼主:
大家帮帮忙看看啊,头一次做塑料件,对材料、加工工艺、表面处理不是很懂,请大家帮忙

网友:
看材料像尼龙的,不过也说不定,塑料外表面看起来都差不多,
沙沙的感觉应该通过注塑就直接成型的呀,不需要表面处理,关于塑料的表面处理,我只知道电镀。
下面那几个是吹塑成型的吧

网友:
沙沙的感觉应该通过注塑就直接成型的,材料不好说了,只能说ABS之类了 ,模具表面处理成火花纹就是那样的,下面应是吸塑成形,所用的材料我想可能是PET、PVC之类的材料。

网友A:
沙沙的感觉
模具表面喷砂毛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沙的感觉
模具表面喷砂毛化

就是砂面模具

网友A:
那两个透明的塑料件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成型工艺呢,壁厚0.1,用注塑很难吧?

加热,压制成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透明的塑料件是什么材料?用什么成型工艺呢,壁厚0.1,用注塑很难吧?

加热,压制成形 [/quote
就是普通的吸塑膜

网友:
谢8楼;就是普通的吸塑膜

网友:
透明材料应该是PVC

网友(2008-04-15):
上面两款材料看上去像PA,表面沙沙的是模具经过皮纹处理,0.1mm的是泡壳,包装用的,吸塑成型,材料我查查

网友:
塑料表面不是后处理的,是模具内腔喷砂处理后,模具成行自带的效果。
透明件是热压成行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