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娜科 Oi-TC 系统只能运行单段程序---请教

楼主(2008-01-12):
发娜科 Oi-TC 系统里面 只能运行单段程序  找了 半天 也没找出原因?

网友:
单段方式生效了,取消就好啦。不是有个单段选择键吗?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应该是单段执行开了,取消就可以了。

楼主:
这个查过了  不在单段状态下  出现的原因   所以才找不到原因  向大家求助

网友:
那你是怎么样查的?是直接看的单段生效的G信号吗?

网友:
检查单段参数的设置,好象是4和5的位置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不在单段状态下出现了,你看下参数是不是写写反了 看下不要钱。改下也不要钱的

网友(2012-12-04):
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

网友:
导轨油没了吧,或者有其他报警

网友:
计数器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