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接触轴承成对安装---讨论

楼主(2008-01-12):
设计的精密设备,角接触轴承面对面成对安装,摩擦力矩很大,怀疑没装好,请问同仁们是先压紧内圈还是先压紧外圈为好,我们目前是先压的外圈;内圈两轴承间加了1mm的垫片。谢谢!

网友:
为什么不用配对轴承呢?用配对轴承的话,安装就不用加垫了.
你这种装配方式我感觉没怎么好,不好控制轴承的预紧力.力大了轴承容易发热,小了也不好.
在两轴承间的内圈和外圈各加一个垫更好点,内圈的稍微比外圈的厚一点.

网友:
这里涉及到轴承的预紧问题,轴承预紧分为轴向预紧和定压预紧。
楼主采用的是轴向预紧。
应该在轴承的内外圈都加隔圈,这样预紧装配后才能使轴承增加钢性,轴在轴向和径向正确定位,提高轴的旋转精度等等。而不是内圈之间加一个隔圈,隔圈最好要热处理过。
一个简单实用的调整方法,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内圈垫高,压主上面轴承的外圈,用手拨动两个隔圈,如果有一个比较紧,拿出来研磨,直到两个隔圈手感一样。

网友:
面对面安装需压紧外圈,压多少区决于凸出量

网友:
角接触轴承背对背安装时,轴承内外圈都加垫圈,内垫圈比外垫圈低一些,先压外圈。
  如果面对面安装,个人认为应该先压内圈。 最后压的圈决定预紧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精密设备,角接触轴承面对面成对安装,摩擦力矩很大,怀疑没装好,请问同仁们是先压紧内圈还是先压紧外圈为好,我们目前是先压的外圈;内圈两轴承间加了1mm的垫片。谢谢!

你这么做我感觉不像精密设备.
内圈两轴承间加了1mm的垫片。你是根据设计还是根据测量加的1MM垫片.
最好发图上来.

楼主:
是1mm的垫片组

网友:
角接触轴承面对面成对安装,内圈两轴承间加了1mm的垫片。

那外圈是压紧的?

你这1mm的垫片组怎么来得?是设计还是根据测量加的1MM垫片?

如果是测量的,测量时轴承轴向加载多少?

你用的角接触轴承是配对的吗?还是自由配对?

角接触轴承的后缀要求轻预紧?中预紧?重预紧?

你这个精密设备什么工况?
情况说清楚,

网友A:
呵呵,问题复杂化了。
几万转的电主轴我们也是我上面说的方法调整的,不过隔圈的平行差要求控制在0.002mm之内。
实践出理论,理论出实践,呵呵!动过手后才能真正明白。

网友:
三楼的兄弟说的不错,我们也是这么安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问题复杂化了。
几万转的电主轴我们也是我上面说的方法调整的,不过隔圈的平行差要求控制在0.002mm之内。
实践出理论,理论出实践,呵呵!动过手后才能真正明白。

凡人大侠:我对电主轴知之寥寥.也没有动过手.
特想请教一下:
如你所说:

一个简单实用的调整方法,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内圈垫高,压主上面轴承的外圈,用手拨动两个隔圈,如果有一个比较紧,拿出来研磨,直到两个隔圈手感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
下面轴承内圈垫高,压主上面轴承的外圈,可以实现,
用手拨动两个隔圈,
拨外圈的隔圈我想象应该是比较好做到,外圈隔圈露在外面.
拨内圈的隔圈是怎么拨呢?内圈的隔圈在里面,外面被外圈隔圈围着.(不管是面对面,背对背)是不是从轴承内孔中去拨,如果那样的话,对一些中小直径的轴承不好做到.人的手能伸进去,至少得150以上.是不是电主轴上全是大轴承可以这么做,而对小轴承无法做到呢?

网友:
本主题可否推荐为mec话题?

网友:
拨动内隔圈用手指,手指不行用筷子。
如果经常做这项工作,只要感觉外隔圈的紧松就能判断了。
熟能生巧。

网友:
凡人大侠:
我觉得理论上

如果对于面对面配置,
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圈垫住,压主上面轴承的圈,然后盘两个隔圈.
如果是背对背,
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圈垫住,压主上面轴承的圈,然后盘两个隔圈.

这是得到的应该是近乎零游隙.

为什么实际操作而非如此呢?

网友:
在轴承使用中,一般只让运转状态下的轴承留很少的一点游隙。根据用途,有时候对轴承预先施加一定负荷,使轴承内部游隙呈负的状态。
轴承施加预压后,在滚动体与套圈接触的点上总是保持一种弹性压缩力,以至在负荷时亦不产生游隙,从而提高主轴抗径向及轴向移位的刚性。这样,轴固有的振动频率得以提高,适用于高转速。轴振摆得以控制,提高旋转精度和定位精度,并抑制了振动和噪音。同时还制约了滚动体公转滑动.自转滑动及旋转滑动,减少了擦伤。

网友:
凡人大侠,我的意思是:
本案例中,你说:
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圈垫住,压主上面轴承的圈,然后盘两个隔圈.

我的理解:
在理论上,对于本案例:
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圈垫住,压主上面轴承的圈,然后盘两个隔圈.这一点和你实际操作的不一样,我想知道为什么?
还有:同样在理论上,对于背对背配置的主轴,我认为:
把两垫圈研磨(注意平行差)后放在轴承中间,下面轴承圈垫住,压主上面轴承的圈,然后盘两个隔圈.
不知是否正确.
我理解你现在的实际操作最后得到的是近乎零游隙,对否?

谢谢你对游隙和预紧的解释.

网友(2008-05-05):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不选用顺装呢,可以考虑下前 后各两套中间加隔垫的方法

网友(2008-09-07):
精密轴承的安装与预紧

每一个精密轴承,出厂时,都会附上检验成绩单,列出尺寸精度。而每一个轴承都会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要得到很好的精度及刚性,需要区分装配。

角接触轴承安装,关键是预紧。

如果是选用隔圈来调整预紧力,注意:隔环两个端面要求平行度误差小于0.003mm。以下两种方法可供参考讨论:
一、可以根据成绩单,再根据你所选的预紧力,从轴承厂家提供商索要预紧轴承位移量参数表,来确定轴承内外隔环的厚度差。
二、可以用一台带读数的压力机,用所选配对方式及预紧力施压,测出内外圈的厚度差,据此来配磨内、外圈隔环。这是最精确的方式。

因为所知有限,如有不对之处,大家讨论。QQ:37596647,邮箱:37596647@qq.com

网友:
轴承的预紧

加配隔圈的目的是使组配轴承均匀承载,避免单套受力起不到组配的作用。同时加配垫圈大大降低成本,使角接触轴承组配使用得到广泛应用。加配隔垫的关键是对轴承凸出量的测量。通过凸出量修磨隔圈,最终实现轴承均有受力。需要注意的是,在修研隔圈前,应对轴承内外径尺寸分组,在轴向受力均匀的同时保证径向承载的均匀性。
2.轴承预紧
预紧是角接触球轴承使用中的一项基本要求。预紧可以起到:
1)提高轴系刚性;
2)保证轴在径向和轴向的正确定位,提高轴的旋转精度;
3)降低轴承运转中的振动和噪声;
4)防止滚动体打滑;
5)保证滚动体与内外滚道的正确接触位置,以及所有滚动体均匀受力,延长轴承寿命;
6)补偿零件在运转中的尺寸消耗;
7)防止假性布氏压痕。
一般来说,轴承预负荷量越大,刚性也就越高,但过大的预负荷将导致疲劳寿命降低,发热增加,甚至造成轴承抱死引起失效。因此,预负荷的值应根据轴承、使用工况综合确定,避免盲目追求刚度值而选用过大的预负荷值。
通常,同一内径规格的轴承,随尺寸系列的增大,预负荷值增大。标准中预负荷分为轻、中、重三级,厂家提供带预紧的轴承一般按此执行。下图给出了成套提供的组配轴承预紧示意

使用中,预负荷的添加主要有两种方式:定位预负荷和定压预负荷。定位预负荷是指通过控制组合轴承的轴向相对位置实现,定压预负荷是通过弹簧等的压缩量,使轴承获得适当预负荷的方法。比较而言,定位预负荷对增加轴承刚性更有效,但随使用负荷量会有所变化而定压预负荷能在使用过程中始终保持一定的负荷值。因此,定位预负荷多应用于要求提高刚性的场合,定压预负荷更适用于转速及旋转精度均要求较高精度的地方。高速状态采用定位预负荷是不合适的。
应指出,对于薄壁轴承,定压预负荷时应考虑负荷施加的均匀性,避免轴承圆周受力不均产生的变形,从而影响轴承精度和使用寿命。
看完上面所讲的,凡人一个同志是否考虑一下你如何压紧的外圈,预紧力是否按轴承标准给定的预负荷值压紧的。你的安装办法对小尺寸的轴承来说相当于轻负荷,因此大多数情况下反映不出轴承的问题。

游客

网友(2012-04-10):
"预负荷的值应根据轴承、使用工况综合确定",有定量分析的资料吗?

网友(2008-09-15):
楼上的意见有一条是王道:便宜!
配对的多少钱?贵啊!

网友:
问题可能出在1毫米的垫圈上,成对使用的角接触轴承在出厂以前游隙已经配号,无需加垫圈!

网友C(2008-11-20):
发现原来没有说明白,补充一下。

每一个精密轴承,出厂时,都会附上检验成绩单,列出尺寸精度。而每一个轴承都会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要得到很好的精度及刚性,需要区分装配。

角接触轴承安装,关键是预紧。

如果是选用隔圈来调整预紧力,注意:隔环两个端面要求平行度误差小于0.003mm。以下两种方法可供参考讨论:
一、可以根据成绩单,再根据你所选的预紧力,从轴承厂家提供商索要预紧轴承位移量参数表,来确定轴承内外隔环的厚度差。
二、可以用一台带读数的压力机,用所选配对方式及所需预紧力,对内圈或外圈施压,测出配对轴承的内外圈间隔距离,算出的厚度差,据此数据来配磨内、外圈隔环。这是最精确的方式。具体操作如下:
      面对面组合时,可以在两个轴承的内圈上垫上一个隔环,将轴承组置于压力机工作台上,下轴承外圈垫一个隔环,对上轴承的外圈施所需的预紧压力,然后测出两个轴承外圈之间的间距,这个与内圈隔环厚度的差,就是内外圈的厚度差,用这数据来配磨内、外圈隔环。
      举一反三,背对背时,在外圈上垫隔环,不过需要厚度较大,并且是要两个半弧形的组合,以方便测量工具从两瓣隔环开口处,测量两个轴承内圈之间的距离。下轴承的内圈垫上隔环,对上轴承的内圈施所需要预紧压力,用测量工具测出两个轴承内圈间距,这个是与外圈隔环的厚度差,是配磨内外圈的数据依据。
      需要注意的是,测量时,多选择几个点,求平均值,以免产生较大误差。

       不知道这次说明白没有,呵呵

因为所知有限,如有不对之处,大家讨论。QQ:37596647,邮箱:37596647@qq.com

游客

网友(2012-04-10):
没明白如何求“所需预紧力"

网友(2008-11-25):
压的太紧了,予负载太大.不耐用.

游客

网友(2012-04-10):
“压的太紧了,予负载太大.不耐用”如何定量?
如何定量

网友(2008-11-25):
无锡市超精轴承有限公司有绝招,他们的这方面轴承做得非常好!!

网友(2009-01-19):
三楼的实践出真知啊,实际上与配对轴承的原理相同。建议在无经验时直接购买配对好的轴承,使用时在内外圈之间加上研好的尺寸相同的隔圈,这样更精确。

网友(2009-03-10):
理论上应该先知道轴承的径向游隙,然后根据工况配置合适的轴向游隙,但如果是国外轴承,因为内部形位公差保证的好,可以按照计算的来,如果是国内轴承,建议将游隙增大才能保证旋转

网友(2016-09-30):
引用 网友C:
发现原来没有说明白,补充一下。

每一个精密轴承,出厂时,都会附上检验成绩单,列出尺寸精度。而每一个 ...

说的很明白

网友(2016-12-01):
轴承安装学问很大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