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CrMo合金钢的氮化后变形量有多少?

楼主(2008-01-12):
42CrMo合金钢调质HRC32-37,粗、精加工后,最后低温氮化(淡化层0.4-0.5mm),请教高手:变形量具体有几丝?

网友:
变化不大,一般在一丝左右。

楼主:
谢谢 chunzu的答复,那中温(600度)氮化呢?

楼主:
还有那位对42CrMo合金钢的氮化变形有这方面的研究呢?希望赐教

楼主:
这里总是这么冷清

网友:
氮化分材质有固定的温度段,我理解的不应该分低温或中温的?另一般来说,氮化本身的变形量最多在0.01mm以内,以上仅供参考,我可能了解的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