锻件调质---请教

楼主(2008-01-13):
我不是搞热处理的,我有一个小锻件,材质45,图纸特意要求锻件,厚度50mm,长宽200*200,需要调质,有人说先调质后加工,有人说先粗加工,调质再精加工,请问各位大侠哪个说法对?在线等待!

网友:
锻件锻后热处理是正火、退火、调质
你可要求锻造厂锻件锻后调质处理

一般情况下最常见的是粗加工后调质
对切削量少的材料或热处理要求不高的零件可以先调质

楼主:
谢谢赐教
那么小的件,我就先调质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粗加工后调质,比较好的满足产品质量。

网友(2008-07-18):
锻件的热处理工艺为
锻造---退火(正火)----粗加工-----调质------精加工-----除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