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处理变形怎么算---求助

楼主(2008-01-13):
我常用到S45C,SKD11,SKD61,热处理HRC48~60不等,板材,不知道变形量怎么算

网友:
skd11, skd61我们都是作真空热处理。变形量跟你的工件长度
  z% _  a" T1 i厚度有关,总之越薄的板,越长的越容易变形。你直接和热处理厂商沟通,定下标准,变形量按他们给你们的进行验收。

网友:
跟你的热处理方式有关,主要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