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20Gr(机床齿轮)的工艺卡片---请教

楼主(2008-01-13):
如何制作20Gr(机床齿轮)的工艺卡片~及各种说明~~那为愿意指教~~请回帖~~~~谢谢

网友:
一般工艺流程:
1锻件正火2.粗车3.精车内孔端面留量4.粗磨端面5.粗磨内孔6.制齿留磨7.S0.9HRC55~58  8.半、精磨端面9.半、精磨孔,10.穿芯轴磨齿11.如果键的话可以线切割,花键也是!

网友:
是不是20Cr啊?我们国家没有专用的齿轮钢,一般用45钢,齿面高频淬火;如果用20钢或20Cr的话,别忘渗碳,然后高频。2楼说的基本正确,就是没考虑热处理。齿轮的热处理很主要。
注意如果齿面淬火后如需要磨削,要以齿面为基准先磨内孔,然后以内孔为基准磨齿面。

网友:
看错了,人家说热处理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