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表面处理的认识---讨论

楼主(2008-01-13):
1、您是否听说过表面处理?
2、您认为表面处理有哪些功能?
3、您觉得是否有必要进行表面处理?
4、您了解或听说过的表面处理有哪些?
5、您平时使用的表面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6、如果客户不提出要求,您会主动采用表面处理吗?

网友:
在固体材料表面,采用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电化学方法、高真空方法或生物高分子
方法等,对表面进行涂装、处理、改性,形成具有特殊功能的表面层,或某种功能的覆盖
层。上述从表层设计、选材、表面处理工艺、表层质量控制与监测、工程应用及失效分析
全过程称之为表面工程。
   上述可见,表面工程综合了材料科学、冶金学、物理、化学、表面科学各门学科的最新
成果,是一门正在迅速发展的新型学科。
表面工程研究对象是:固体材料表面层;加工方法是:物理法、化学法、电化学法、高
真空法、生物高分子法;手段是:涂装、处理、扩散及固定化;研究目的及作用是:形成特殊
功能的表面层及覆盖层,起到装饰、防护、特殊功能(强化、韧化,⋯)作用。

我所接触的表面处理不是太多,主要是集中在磷化,电泳,喷涂,热镀,喷塑等方面,进行相关的表面处理是很必要的,我公司的产品必须经过表面处理,否则防腐性能根本达不到客户要求。现在的表面处理磷化就不是很满意,虽说有常温磷化,但是冬天还需要加热,否则流水线上的工艺时间保证不了,同时磷化渣也是令人头痛的事,如果有磷化的替代品就好了。同时电泳涂装也有它的缺点,必须是大批量生产,如果频繁的更换就十分的不方便,同时底面合一的电泳漆虽然已经有了,但是各项指标并不是很理想,而且价格较高。
如果客户没有防腐要求,肯定是不会做表面处理的,从成本角度来说增加了成本,同时从生产上说属于质量过胜,客户没有要求你做它干什么?

网友:
请各位工程师参与讨论,这个主题经过充分讨论后可以发mec杂志,各位参与者都将具名和个人空间链接。

请版主带动深化对表面工程专业领域的讨论。

网友(2008-06-08):
我学的是表面处理,现在做汽车涂装

网友(2010-08-06):
大家能讲些实用的最好了

网友(2024-03-31):
1、您是否听说过表面处理?

答:是的

2、您认为表面处理有哪些功能?

答:为下一步防腐做预处理,

3、您觉得是否有必要进行表面处理?

答:是必须的

4、您了解或听说过的表面处理有哪些?

答:酸洗钝化,喷砂,抛丸,发黑,

5、您平时使用的表面处理方式是否满意呢?

答:一般满意

6、如果客户不提出要求,您会主动采用表面处理吗?

答: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