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G4.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8-01-13):
请教一下用UG的朋友啊,我安装了UG4.0,运行不起啊,它提示说要先运行一下一个叫lmtools.exe 的程序,可我打开这个程序时,全是英文,这个英文程序该怎么设置啊?我该怎么办啊?

网友:
UG4.0的安装

此软件只能在WINDOWS NT,WIN2000,WINDOWS XP、WINDOWS2003下使用。
安装方法:
1.查找你机器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称)。方法是,鼠标在桌面上点 我的电脑--->属性(反键)--->网络标识--->完整的计算机名称,把名称抄下备用。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你计算机的“网络标识”,这一步可以不做。
2.把光盘上的UG目录拷贝到你的硬盘,进入该目录,把MAGNiTUDE下的文件ugnx4.lic的只读属性去掉(鼠标点该文件-->反键-->属性,把“只读”前面的勾去掉)。用记事本打开ugnx4.lic, 将第1行中的QH用你机子的网络标识(计算机名)替换,例如我的机子网络标识是SUN,则改为SERVER SUN ANY 27000(原来为SERVER QH ANY 27000),改好后存盘备用。
3.进入光盘ugnxflexlm目录,运行setup,在安装过程中会提示你寻找license文件,点击NEXT会出错,这时使用浏览(Browse)来找到你硬盘上存放的UG\ugnx4.lic文件就可以了。继续安装直到结束,目录路径不要改变,机器默认就行,(也可放在其它的盘里)。
4.进入光盘运行setup开始安装,并选择custom方式安装,选取所有的模块 ,再往下,会出现语言选择画面,请选择 Simplified Chinese(简体中文版),按提示一步一步安装直到结束。(最好也不要改变安装目录路径)
5.在运行UGNX前,一定要先运行lmtools.exe,启动服务程序。你可以从程序栏运行它;也可以进入C:\Program Files\UGS\Unigraphics NX\UGFLEXLM\lmtools.exe运行。然后,再运行Unigraphics,一切OK了,呵呵。如果你忘记运行lmtools.exe,会出现找不到服务器的错误提示,进不了UGNX,到时你不要找我哦!!!
注:如果打不开,请按以下步骤操作
运行lmtools.exe你可以从程序栏运行它;也可以进入C:\Program Files\UGS\Unigraphics NX\UGFLEXLM\lmtools.exe运行。然后,再运行Unigraphics,一切OK了,呵呵。如果你忘记运行lmtools.exe,可能会出现找不到服务器的错误提示,进不了UGNX。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二楼的,好像答非所问啊

网友:
二楼发出来的是UGNX4的安装步骤.但是我在4与5步之间还要安装translators.用于图纸转换.

网友:
二楼是照本宣科,太死板了!
其实只要解决crack问题就可以,在安装LICENCE选择破解了的lic文件是关键。
下面的安装只要一路的NEXT下去就ok了!

网友:
只需要把计算机名改一下,然后重新读入即可.

网友:
也要注意一下端口问题.

网友(2008-05-30):
一,第一个选项里,选择configuration using services
下面那个框里的那个选起
二,进入start/stop/reread选项,点start server ,下面出现Server start successful字样即可

网友:
我那样安装了,可是打开时出现 -15的错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有NX4.0的安装视频,就是大了点不便上传。
网上搜索一下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