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伺服电机控制皮带输送机---请教

楼主(2008-01-13):
请问各位前辈一个很傻的问提:
我要用一台伺服电机控制皮带输送机做精确定位,还需要加变频器来调速吗?另外还用在加编码器吗.(好象伺服电机已经带编码器了.我是新手对这些有点模糊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
当然不需要了,伺服电机需要自己的驱动器,其控制的灵活及功能性远大于变频器。

网友:
实际上伺服驱动器就是一个变频系统。只不过驱动器上已经有控制卡和编码器接口了。
用变频器在加上一些附件同样可以做定位控制。
另外,如果电机和负载之间的连接的刚性好的话可以不另加编码器,如果不是,最好还是加一个编码器比较好。
总之,用驱动器还是用变频器,加不加编码器都要考虑精度和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