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和滚珠丝杠---请教

楼主(2008-01-14):
谁有关于步进电机的形状尺寸标准 ?我选择用步进电机直接与齿轮相接 ,不用联轴器, 应怎样联接 ?是否与步进电机轴颈有关  ?滚珠丝杠的选择我有图表, 但只有有效工作行程方面的尺寸 ,没螺纹的地方尺寸,是否是固定的 ?买来后不可以加工 。 谁有这样的标准?

请教,谢谢!

网友:
你是不是要把普通机床个改成数控啊!滚珠丝杠南京有好多~!你可以 到南京那里去看看~!

楼主:
其实是一个课程设计 CA6140车床的数控化改造   刚刚做完 步进电机的轴和齿轮安装时用了一个键 轴向是在电机轴端面打一个螺纹孔 用螺钉和一块薄板固定的 也不知道行不行 没见过步进电机 所以不知道不用联轴器的话怎么和齿轮相连  丝杠没螺纹的两头不知道是出厂时就加工完的还是回来自己加工的 不会安装 最后我每端做了两个阶梯 末端车的螺纹 用双螺母定位锁紧 不知道对不对 还是出厂时做完后就不能加工 是什么样就什么样 或者可以定制 现在实践知识少的可怜

网友:
滚珠丝杠可以按图外购,国内的有南京工艺装配厂和汉江机床厂,国外的有THK的,可以按照他们提供的参数自行设计,头部等连接部分都可以自行设计.

网友:
步进电机轴和齿轮用涨紧套(锥环)联结,不用键。
电机和丝杠可用齿形轮和齿形带来传动,精度很高的。

网友:
步进电机和丝杠是通过联轴连接在一起的!是机床的动力机构!

网友:
希望上面的那位能发些资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