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内孔毛刺如何去除?

楼主(2008-01-14):
请教-相交内孔毛刺如何去除,图上周圈分布的40个直径为1.8的小孔与直径为20的孔交叉处毛刺
加工工艺为:直径为20的孔加工完毕,表面粗糙度0.2,然后分度头钻40-1.8
钻后毛刺很大,在不伤及20内孔表面的情况下如何才能去掉毛刺,材料为铝合金6061
若先加工40-1.8,后加工直径20内孔则无法达到表面要求
请教!!谢谢

网友:
1、想办法倒角,可用倒角刀,人工倒角,可能比较慢
2、20孔留余量,钻1.8孔后再镗或磨(铝合金不知能否磨)
3、改变设计,在1.8孔处加一环形槽(不知道会不会影响使用)

楼主:
首先,谢谢孤酒!1,倒角刀买的瑞士的,可是孔太小,不是很理想
              2,第二种方法达不倒表面粗糙度要求,现在是镜面了
              3,这种方法我们做过了,只是对产品有点影响,我想有没有科学的方法把毛刺 去掉,谢谢

网友:
以前社区讨论过一些去毛刺的,超声波不知道适不适合您这用

网友:
能否放在插床上去毛刺呢?

网友:
支持4楼大侠意见.

网友A:
孤酒,可以介绍下超声波去毛刺的原理和使用实例吗?谢谢!!!

网友:
尤其是螺纹孔和孔相交的毛刺就比较难去了
加工过程中倒角,加工完后人工倒角,或者钢丝刷,碳化硅尼龙刷等等目前大多数去处毛刺的方法之一。
超声波小的还行,大的翻边就歇菜,还有爆炸去毛刺。效果不错,效率低下,大的翻边也无能为力。而且爆炸这种设备全国也不多。
支持四楼的意见。但是又有毛刺翻到1.8小孔那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孤酒,可以介绍下超声波去毛刺的原理和使用实例吗?谢谢!!!

版主,以前在社区讨论过超声波去毛刺,而且发在了社区的电子杂志上
以下是链接,可以看看,呵呵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43863

网友:
看了孤酒的那个贴后有个想法,就是在那个贴上有位大侠提到的溶液化学反应去毛刺,不知道可行与否。谢谢孤酒,我明白了。呵呵!!!

网友:
我的想法还是三楼的第三点上动脑筋,
不做环型环的话试试能否在此处用类似钢丝刷的东西放进去在20的口处做个固定装置转一圈去除毛刺

网友:
在钻小孔的时候在大孔内加入钻心如何

网友:
先粗加工20的内孔,留有一定的余量,
钻40个1.8的小孔
最后再精加工20的内孔

看看这样行不行

网友(2008-06-08):
这个用我的刀具可以胜任的,

网友(2008-07-18):
电解去毛刺应该可以吧

网友:
三氯化铁里泡个半小时保证没有

网友:
机床展上,曾经见过一种磨料流去毛刺的方法.可以打听一下.

网友:
还有热爆去毛刺也可以试一下

不过设备比较贵。

网友:
磨料流去毛刺也是很贵的说。楼主这样的零件相对还是热爆比较好。

网友:
从侧孔用个铰刀铰下就行

网友:
有两种方法可以把毛刺取得很干净
1.爆炸去毛刺,这种去毛刺方法都可以去汽车变速箱阀体里面的毛刺,你这个零件应该小意思
2.真空超声波去毛刺,没用过,但听别人说去毛刺的效果非常的好,可以试一下

网友:
超声波能除尘但是毛刺可能弄不掉  要是声波达到除毛刺的强度 内孔恐怕也完蛋了  药水也是同样      相交空为等份孔 可不可以用再用1.8或者稍大一点的钻头用手钻从对孔伸入二次点孔   要是自制倒角专用工具去倒 用两个散型齿呈现90度的内伸型倒角器

网友(2008-08-24):
还是推荐是用专用孔去毛刺刀具,看下示意图

网友:
这种根本无法用手工去毛刺
我觉得是用研末法

网友:
23楼是挤压的原理去毛刺的么??
很想知道

网友:
还有一点 我想知道   23楼的这种方法对于精加工的孔  我觉得会有影响

网友:
支持4楼意见,更改设计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
根据弹性变形达到倒角去毛刺,材料是特制钢。

网友:
http://www.56.com/u15/v_Mzc3OTg5MDg.html
看看视频就知道了

网友(2009-06-12):
零件尺寸多大,我是做去毛刺机的,不知道能否帮上忙。13708935420

网友:
一个件让毛刺难住了,有看头,收莸不小

网友(2009-11-06):
http://bbs.mechnet.com.cn/viewthread.php?tid=190126
如果量大的话,这个技术好像现在用的很成熟了

网友:
上海有款毛刺机
很适合你用

网友(2012-09-13):
这种改进型刀具可以轻松去除您产品的毛刺。

网友(2013-02-28):
化学去毛刺工艺简单易用、安全可靠且性价比突出.处理时,零件或是单个悬挂在挂具上、或是松散地放在篮子、托盘或是转筒内,然后工件将全自动(或人工操作)依次浸泡在多个容器中,其中一个浸泡容器中含有OPULL(欧谱) 去毛刺工作液。工作池中不会有结晶析出,因此设备可持续生产加工。
化学去毛刺方法其实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存在,但并没有在工业领域大范围应用,这是因为,在当时,各种方法都没有得到完善,在可重复性,可靠性,稳定性,清洁环保等方面都存在或多或少的局限,直到上世纪末,才在该领域取得了突破,化学工艺即是该时期的成果。该工艺是一种浸泡工艺,OPULL(欧谱)是一种溶液,该产品利用基材结构和毛刺的差异性,通过垂直反应的原理,有选择的达到去除毛刺的效果。相比较传统的化学去毛刺而言,该工艺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在可靠性,可重复性,稳定性,环保性等方面更是远优越于传统工艺,以下就该工艺性能简单介绍如下。
第一,    高效省时。相对比传统工艺而言,该工艺在处理时间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采用该工艺进行去毛刺处理,一般只需要几分钟,最短的产品只需要几十秒,更具体情况,要取决于产品的材质,毛刺的大小及客户的处理要求。高效省时的另一个表现是该工艺可大范围的应用于批量生产。由于该产品有极高的可复制性和可靠性,加工出来的产品无论是在精密度还是颜色尺寸等方面,都有极高一致性,特别在尺寸控制方面,其精密度更是可达到微米要求。这些都为其在工业上大范围应用提供了保障。
第二,    提高产品表面光洁度。采用该工艺处理毛刺,还能改善工件的表面光洁度,从而达到抛光效果。工件在经过各种方式加工出来时,其平面都不同程度的有一个粗糙度,在经该工艺处理时,能很好的降低该指标,这是因为该工艺可以选择性的对产品进行垂直反应,让凹凸不平面逐渐趋近于平面。
第三,    应用范围广。一个产品能否采用该工艺主要取决于该产品的材质和处理要求,不受其加工方式,几何形状等影响。其针对的材料主要是铁,铜,铝及其合金材料,到目前为止,其成功应用的材质已达200多种,应用领域更为广泛,特别在各种机加工和机械,电子制造领域,应用更为尤其。
第四,    安全可靠,环保经济,操作简单。采用该工艺进行去毛刺处理,具有安全可靠,环保等特点。安全主要表面在两大方面,第一,产品安全,主要指加工出来的产品有较高的质量保证,不会因该工艺而改变产品的机械性能和物理化学属性。此外,还包括产品本身的安全性能,它具有MSDS安全认证。第二,操作及人员安全。该工艺不需专门的技术人员进行操作,操作人员只需要经过简单培训,即可上岗,而且在操作时,只需注意一般的化学试剂操作安全即可。提到环保,该产品符合ROHS认证,这也是其能在德国博世公司长期应用的一个重要保证。
第五,    能提高产品的电镀效果及磷化量,防止氢脆现象。由于该产品能较为普遍的改善产品的表面光洁度,这就有利于提升产品的电镀依附力,从而改善电镀效果。此外,采用该工艺能防止氢脆现象,这是因为采用该工艺不会形成密闭空间,这就有利于防止电镀时的酸性物质滞留在工件的内部,从而防止氢元素进入到工件的内部材质而导致氢脆。
第六,    能增强产品的防腐抗蚀能力。采用该工艺能更好的让防锈层等和产品结合,从而更好的保护工件。针对该工艺,曾经有客户做过盐雾测试,结果发现,有经该工艺处理的产品,能大大的延长其盐雾测试时间。有问题可联系我们,可以为您提供免费试样服务!

欢迎咨询:德国OPULL®中国分公司 :无锡市欧谱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
 电  话:0510-83833122   技术支持:罗工13961864344  QQ :1908020083

网友:
光整去毛刺,我们正在用。

网友:
无锡市欧谱表面处理科技有限公司引进德国的一种用化学药水去毛刺的药水,这个去毛刺工艺是纯化学的方法,是用一种叫化学OPULL(欧谱) 产品。化学去毛刺工艺是一种纯化学的浸泡工艺,生产效率高,可大批量,一次性去除毛刺,节省了大量人工,降低了劳动强度,去毛刺效果非常理想,而且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可以适用于铁素体钢材,有色金属或者铝的零件。这个方法简便,不需要专业人员操作。可以对构造非常复杂的工件(例如:内角孔)或者容易受损的零件或者易弯曲的零件去除毛刺而不损坏工件,以得到更精密的工件。跟传统的去毛刺方法相比更容易,更省钱 ,更省力工件质量质量大大改善。许多复杂壳体零件内有一,二百个交叉孔,台肩孔,盲孔等,要求去除各交叉孔的毛刺都是十分困难的,往往要采用很多种方法都很难解决.OPULL化学去毛刺工艺采用浸泡工艺来去除毛刺,不管你工件的内孔有多少,有多小,只要是药水能进入的地方毛刺都可以去除,目前欧谱公司化学表面处理加工技术被主要应用于制造工具、纺织机械、缝纫零配件、液压件、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以及航空零部件等行业精密产品。

  公司提供免费试样服务,欢迎惠顾。 邮箱:wx_opu@126.com   网站:www.wxopu.com技术支持::罗工 13961864344 QQ :1908020083

网友:
、想办法倒角,可用倒角刀,人工倒角,可能比较慢

网友(2013-04-02):
化学去毛刺方法    可以    但容易改变工件尺寸及外观要求

网友:
电解去毛刺

网友(2013-10-18):
化学去毛刺

网友:
最好热爆炸去毛刺。适合批量大的小工件,不损伤工件,目前国内只有家公司有这项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