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 丝杠轴承如何保养---请教

楼主(2008-01-14):
一年了,准备保养一次数车,但就滚珠丝杠和轴承的润滑 大家有不同意见
请问给丝杠轴承润滑  有必要抽丝杠吗?
抽了后 重装  会不会影响精度   或者根本就不能拆?
请有此经验的师傅 帮忙解决

网友:
机床保养里,丝杠轴承是大头.
如果你的数控车时时有"Z(x)轴误差过大"或者伺服经常热报警的情况的话,在你有熟练装配维修工的前提下,最好拆了保养下.比如上润滑脂,更换轴承等

楼主:
经常有轴误差过大   请问是什么原因   轴润滑不好导致的?

网友: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误差过大的原因一般是由于丝杠尾部(非与电机连接端)的丝杠螺母没紧好.或者与电机连接的部分有松动.

网友:
抽了后 重装  会不会影响精度   或者根本就不能拆?
      没问题的,我们拆过一次,对精度没有产生有影响。是Z轴的,当时丝杠有磨损,没有买到只换了滚珠,应经用了大半年了。
   如果没有坏精度还行,建议用煤油清洗一下丝杠,轴承加点润滑脂。

网友:
可以先测一下丝杠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