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解决刹车尖叫?

楼主(2008-01-14):
盘式制动器,有刹车尖叫!
一般有什么原因可以导致刹车尖叫呢?
在遇到这些尖叫时怎么解决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长春的公交车刹车都是那样尖叫
听了很难受

楼主:
有经验的兄弟  给个建议   谢谢哦

楼主:
刹车大致分盘式刹车和鼓式刹车。车友们对两种方式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疑问或误区,今天我们对刹车系统中两种刹车方式进行优缺点对比,以了解哪种方式更为先进实用。
盘式刹车是由液压动力作用于刹车片,刹车片与刹车盘磨擦而产生制动作用,与普通自行车的制动方式相似。盘式刹车可以方便地与abs系统配合,更多地在中高档轿车上使用。

为了对应不同尺寸的轮毂,制动盘的选用也是有要求的。一般的规则是:15英寸的轮毂对应直径285毫米的碟盘,16英寸的对应305毫米的碟盘,17英寸的对应335毫米的碟盘,18英寸的对应355毫米的碟盘。
鼓式刹车的作用方式与自行车的“涨闸”相似,是由液压动力作用于刹车蹄,刹车蹄与刹车鼓磨擦而产生制动作用。鼓式刹车的成本较低、绝对制动力高,被较多地运用在小型轿车的后轮。

刹车都是通过物体表面的物理磨擦而让车轮减速或停止的。磨擦产生热能,温度常在300度以上,有时高达600度。在高温状态下,磨擦力矩会显著下降,有时会低于冷状态制动效能的60%。长期高温使刹车片和刹车蹄的合成材料表面会硬化或钢化,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发现自己的刹车时不时会发出刺耳的尖叫声。通风盘式刹车就是在刹车盘上打孔,利用行驶带来的自然风帮助散热。
鼓式刹车由于散热能力的原因,刹车效果和盘式刹车相比有一定的差距。鼓式刹车的散热能力和盘片的散热能力相去甚远,由于鼓式刹车的热衰减效应严重,在初次刹车时效果还可以,但由于刹车系统的散热能力不强,热量散去时间相对较长,动能不能有效转换成热能,因此导致了刹车的失灵,具体表现在踩刹车时会越踩越软。(我们经常看到大型车在刹车时,司机都是短促的来回踩刹车,很少一脚踩死。)鼓式刹车遇水以后性能也会下降。
由于前盘后鼓的前后刹车构造不同,其他辅助安全的abs和ebd做工也远不能达到四轮盘刹的效果,车身稳定系统esp则根本就不能装到鼓式刹车上,因此前盘后鼓汽车的安全系数要低于四轮盘式的汽车。

网友:
对四楼的有些说法有不同看法;
1.由于鼓式刹车的热衰减效应严重,在初次刹车时效果还可以,但由于刹车系统的散热能力不强,热量散去时间相对较长,动能不能有效转换成热能,因此导致了刹车的失灵,具体表现在踩刹车时会越踩越软。(我们经常看到大型车在刹车时,司机都是短促的来回踩刹车,很少一脚踩死。)
前一部分说的对,但举的例不够恰当,大型车在刹车时,司机都是短促的来回踩刹车,是因为车辆未装ABS,司机短促的来回踩刹车(点刹)来实现车辆尽量不抱死.
2.车身稳定系统esp则根本就不能装到鼓式刹车上
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电子稳定控制系统Electronic stability program,简称ESP,基于ABS,增加转向角速度传感器和横摆加速度传感器和角加速度传感器,改变ECU而得,起作用时,ECU收到转向角速度传感器和横摆加速度传感器及角加速度传感器的信号判断车辆是否横向加速度接近临界点或转向不足(转向过度),ECU在给出指令到执行器,就是4个车轮的刹车系统,在驾驶员没踩刹车的时候替驾驶员向某个车轮的制动油管加压好让这个车轮产生制动力。来实现防止车辆侧翻和纠正车辆转向不足或者转向过度的情况.但是不涉及制动器的变动.

网友:
赞同 五楼观点

应该承认的是;刹车尖叫的声音 ,绝大多数是来自于鼓式刹车的大型车辆,当然也有极少量的轿车、小客车,会发出刹车尖叫声

 认为:在城市路况下,受信号灯限制,车速都不是很高,很难出现“长期高温使刹车片和刹车蹄的合成材料表面会硬化或钢化”这种 状态,至少在哈尔滨是这样子的

“长期高温使刹车片和刹车蹄的合成材料表面会硬化或钢化”这种状态较常出现在如下情况:重载大型车辆在较长坡路下坡时;盘山公路弯道甚多时。总能见到 长途卡车的驾驶室上方多安个大水箱,用来给轮胎浇水降温。也看到在高速服务区里,司机向轮胎上 淋水。类似情况我没有 在城市里见过。

我所知道的汽车刹车过热导致刹车失效 的现象如下:一、由于轮毂过热导致轮胎爆炸;二、刹车蹄与刹车皮分离;三、高温状态下的轮毂,受重载而变形,导致刹车面不吻合了,俺们的土话说就是贴不紧了。

即便是表面硬化或钢化的材料,在刹车时,也不一定就会发出尖叫声:火车的刹车可以作为例证:火车的刹车副无一不是钢铁构成——闸瓦是铁的吧?车轮、钢轨。但是火车可以在不发出尖叫声的情况下,安然停下。是因为制动力的缘故。只有在极大制动力的作用下,制动面又处于半静止、半滑动的状态,才会发出非常刺耳的 强烈尖叫声。

因此,我以为,城市内的公交车,其刹车噪音绝大多数来自于轮毂的失圆——进行光毂后即可消除

小客车、轿车的刹车尖叫声,一部分来自于轮毂失圆,一部分来自于刹车钳复位不良或松动,再者就是刹车片材质恶劣——硬点多,致使刹车盘受损表面出现凸凹现象。

 嗦了一大套,也不知道说 明白了没有。

搬门弄斧 的,让各位见笑啦:lol

因为我去下载个东西而权限不够 。所以,多敲字后再去看看哈:lol 。

特别喜欢 拿着放大镜吃鱼的朋友,虽然我不那做

网友(2008-02-13):
鼓式刹车的蹄片抖动,盘式的是安装后盘面不平。

网友(2009-04-22):
很好很强大

网友:
盘式制动器的尖叫是因为制动钳将制动盘磨出沟槽了,所以要车制动盘或换新的。
鼓式制动是因为制动和使用中导致制动鼓失圆,应保证制动鼓的圆跳动在0.2mm,并调整制动蹄片

网友:
我认为主要是三个原因:摩擦材料、摩擦材料和鼓(或盘)构成的耦合面匹配的摩擦性能、摩擦面的均匀性(如上面大侠说的鼓失园盘出沟槽)。

网友:
赞同 五楼观点 。

应该承认的是;刹车尖叫的声音 ,绝大多数是来自于鼓式刹车的大型车辆,当然也有极少量的轿车、小客车,会发出刹车尖叫声 。

我 认为:在城市路况下,受信号灯限制,车速都不是很高,很难出现“长期高温使刹车片和刹车蹄的合成材料表面会硬化或钢化”这种 状态,至少在哈尔滨是这样子的 。

“长期高温使刹车片和刹车蹄的合成材料表面会硬化或钢化”这种状态较常出现在如下情况:重载大型车辆在较长坡路下坡时;盘山公路弯道甚多时。总能见到 长途卡车的驾驶室上方多安个大水箱,用来给轮胎浇水降温。也看到在高速服务区里,司机向轮胎上 淋水。类似情况我没有 在城市里见过。

我所知道的汽车刹车过热导致刹车失效 的现象如下:一、由于轮毂过热导致轮胎爆炸;二、刹车蹄与刹车皮分离;三、高温状态下的轮毂,受重载而变形,导致刹车面不吻合了,俺们的土话说就是贴不紧了。

即便是表面硬化或钢化的材料,在刹车时,也不一定就会发出尖叫声:火车的刹车可以作为例证:火车的刹车副无一不是钢铁构成——闸瓦是铁的吧?车轮、钢轨。但是火车可以在不发出尖叫声的情况下,安然停下。是因为制动力的缘故。只有在极大制动力的作用下,制动面又处于半静止、半滑动的状态,才会发出非常刺耳的 强烈尖叫声。

因此,我以为,城市内的公交车,其刹车噪音绝大多数来自于轮毂的失圆——进行光毂后即可消除 。

小客车、轿车的刹车尖叫声,一部分来自于轮毂失圆,一部分来自于刹车钳复位不良或松动,再者就是刹车片材质恶劣——硬点多,致使刹车盘受损表面出现凸凹现象。

网友:
以上说的都是使用过一段时间后的车,有人知道新车刹车尖叫的吗

网友:
我以前碰到修车师傅打磨刹车片边沿,说是防止啸叫,不知有没根据?

网友:
很值得一看,先了解了解也好。

网友(2009-05-23):
我好想说——谢谢各位楼主

网友:
摩擦力不足,刹车该换了

网友:
听大家讨论长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