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件反向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14):
在设计一个阀块的时候,用到一个插装阀(是溢流阀),同时设计了两个阀块  是完全对称的结构,但是这两个的流量曲线差异非常大,不知道为什么?朋友们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能否描述详细点儿?

网友:
小的不才,想多学点东西.

  在相同的设计插装阀体,但不相同的加工集成块.只是管路对称排布.而现在的问题是测试流量不一样.并差很多.
  在从溢流阀的角度分析,溢流只是一种节流方式的升华调控.简单的就是一个进口和一个回油口.此时可以调节的只能是压力与流量的曲线平衡.回油的油量大了,就等于说进油压力小了.反之,回油量小了,就等于油压力上升了.
  从上而言.依我说来,三方面:1)阀体集成块的回油管路是否一样.是否有弯曲油路.2)阀件是否可调,并要证实有没有调动过.3)阀件密封性能是否正常.

网友(2008-02-19):
阀芯的弹簧刚度对曲线影响很大,其次系统回路的状况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还希望楼主把问题描述清楚才更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