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冲死孔---讨论

楼主(2008-01-14):
例如:一块A3板料,6mm厚,用冲针冲一个1mm的孔,一般来说冲针会断,我们称为冲死孔,只能用钻来钻孔。那么在模具设计或在机械加工时用什么方法去判定此类现象的出现呢?仅仅凭个人经验?

网友:
冲薄板的时候,我们一般以1:1的比例来考虑冲头直径,就是1毫米的冲头最多冲1毫米厚的板,当板厚超过5毫米后,不适用这个规律。我师傅是这么教我的,如果不对,请指正。具体原理和力的计算和分析我还欠缺。请多多指教!!!

楼主:
怎么到一些关键的实质讨论性问题回答的人会少?

网友:
书到用时方恨少,记得我有这方面的东西,回家找找看。我在值班,家里没宽带。

楼主:
呵呵,有知音了,多谢,等您好消息.

网友:
大过年的,实在是抱歉,我没有找到,准确的说是找到的不是!冲头折断的因素太多,简单的公式可能无法推导,比如,有些情况是需要加热冲压,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时候是在保险系数之内,可是冲头的热处理不过关,同样会折断。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希望高手指教。

楼主(2008-02-15):
我的要求是不高的,只要的是冲床冷加工的冲头折断判定方法,这个问题有一定的实际意义,希望高手出招。故又顶一下。

网友:
可否上传图纸,推荐使用激光切割机

网友:
冲小孔

2楼版主说的对,但不够完全。冲压技术上是孔径:板厚为1:1时是为冲小孔,不能用普通冲孔工艺设计模具,但并不是不能冲出。原因是冲头易断。至于为什么易断?学过冲压技术的人可以从力学原理分析计算得出结论。同样从力学原理可以解决冲小孔问题。但是6:1的孔不用计算就知道无法冲出!!!

楼主:
6:1的孔不用计算就知道无法冲出!!!
我只是举个例子抛砖引玉,不要吊死在一棵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