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调头镗座标---请教

楼主(2008-01-14):
这些天加工一工件需调头镗,而所镗的两孔要求同轴度要求2丝,我用对刀块对坐标时的误差要大于2丝,请问我怎么办?各位大虾是怎样搞的

网友:
重要在你找的基准要一致.机床的精度.可以用表找正.

网友:
可以考虑是否能反镗?掉头总是对同心度有影响的,你的设备好的话,B轴旋转后精度有保证的话就应该没问题。否则,掉头后,只能打表校正了。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