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芬DC025最厚可切几毫米?

楼主(2008-01-14):
罗芬DC025最厚可切几毫米?
请教,谢谢!

网友:
罗芬DC025  是什么     烦请大虾介绍一下

网友:
激光切割机啊,最厚因该可以割16MM

网友(2008-03-01):
18也可以,20有点吃力。

网友:
rofin  DC025是德国生产的一款水冷二氧化碳激光发生器,现为很多激光切割机生产企业配套激光光源。

rofin 是品牌,DC指直流电源,025指输出功率为2500W。即直流2500W激光发生器。

配套这款激光发生器的激光切割机可以切割18MM碳钢板,且切口较为平滑(不建议切割更厚的板材)。

网友(2008-04-28):
都说可以切18MM的 其实我切到16就切不动了 下面熔渣又多,不锈钢6个以上的就非常难切割了
我试过以前切8个厚的铁板 用的气体不一样 参数都一样, 切出来的效果绝对是天壤之别
那个好点的气 是900差不多1000块钱一瓶 为了接业务所以才买了那个气体做样品的
不清楚是不是气体切18的是不是非常重要 毕竟没切过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材料的啊,我用的通快的3200W的激光304最多也只有切割12mm,至于铁板我只有切割过10mm,而且切割出来的效果很好啊,我切割12mm的304效果不怎么好啊,因为我公司的汽化器太小了啊,气体压力达不到,所以切割出来有毛刺!!!

网友(2008-09-01):
DC025切割碳钢是切16个厚的,但是要想切的很完美就必须采用更大功率的激光器,同时切割辅助气体种类和气体压力都是有要求的

网友(2009-03-26):
是啊 我们也是这样 关键是 现在气源是不是很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理论上可以到20mm,不过实际可能也就是16mm

网友:
用CP4000啊!我们这的激光可以轻松应对!

网友:
激光功率+镜片状态+辅助气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