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使用普通钻头经常被烧---请教

楼主(2008-01-14):
我们用的是加工中心,这几天我们用普通的钻头在打孔的时候时常出现钻头被烧的情况?转速是280进给是26

网友:
什么材料,硬度范围?

网友:
加工什么材料?    钻头磨好没有?

楼主:
被加工的是45号钢,钻头都是干了好几年的师傅磨的。是不是转速或者进给那里不对?

网友:
钻头多粗?钻头越粗转速越低。切削液对钻头的冷却充分吗?

楼主:
钻头直径是45!冷却液也很充足!最后我把转速和进给改为190和16!还出现烧钻头

网友:
走刀不变,转速继续降低,我们加工45孔的时候转速在80左右,不烧钻头后,加大走刀。走刀我指的是26,还可以在大些,达到50都没问题,主要是转速要低。

网友A:
我建议最好是先用较小的钻头,再用大的钻头,这样效率会高一些。

网友:
工艺和转速都不合理,45的钻头好象超过了加工中心的一次钻削范围,应分几次为好(从小钻到大)

网友:
直径45的钻头  转速不应该超出120转每分钟   先用直径20左右的打底孔   再用45的扩孔  效率和精度及光洁度都会比直接钻孔高  用45直接打孔  钻头应该磨出断削带  老师傅都应该会磨   每钻一定的长度   退出钻头  把铁削清理掉  冷却液必须充分  能进入钻孔内部

网友:
楼主:改变你的加工工艺,直径45钻头直接钻孔是错误的,采用10楼大侠方法先钻孔再扩孔吧,另外你可否把钻孔这道工艺改在摇臂钻床上加工

网友B:
楼主,你在加工中心上直接钻直径钻45mm的孔,对机床的损害是很大的,请赶紧停止。
原因如下:
1、        标准麻花钻头45mm,在45#钢上钻孔,扭矩大约为350-400Nm,轴向抗力为16000-20000N,(上述数据根据40、50立式钻床而来)请问楼主你的加工中心可提供的最大扭矩是多少!可承受的轴向抗力又是多少!
2、        常规的数控机床在100-200转以下都是恒扭矩输出(根据主电机最低转速和降速比而定),此时主电机输出功率很小,特别是在钻头烧焦时机床不报警吗?
3、        加工中心的主轴轴承配置主要是用于铣、镗的精加工。不宜承受如此大的轴向力,长此如此,会破坏主轴精度。(以后镗孔,孔经尺寸的离散度会扩大)楼主是野蛮操作啊!
4、        高速钢钻头钻45#钢线速度通常在15-25m/min,转速应在120-200转之间,以楼主的切削用量,在冷却充分的情况下,按理是不会烧钻头的。唯一的解释就是轴向力大了,显得机床主轴刚性差了,钻孔时有轻微晃动,使得钻头后刀面与切屑的摩擦加大,引起刀刃烧焦。
楼上的各位建议很好,先用小钻头(20mm左右)钻孔,再用铣刀、镗刀等扩孔,效率也高。
对机床保护也好!

网友:
同意楼上的工艺及切削参数.

楼主:
我现在改为用20的钻头先钻(转速和进给分别是350/38)!然后再用45的钻头钻,(转速进给130/28)这样床子好象很吃力负载在3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改为用20的钻头先钻(转速和进给分别是350/38)!然后再用45的钻头钻,(转速进给130/28)这样床子好象很吃力负载在33%

楼主如用立铣刀(高速钢)或双刃粗镗刀扩孔,机床负载就会小很多。

网友:
非常赞同11#和12#两位大侠的意见,赶快更换设备吧!即是扩孔也不要用加工中心。

网友:
直径45的钻头,不应该用加工中心钻吧,太伤主轴了,不如用大力钻或者普车了
要不先用小钻,再用大钻扩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在加工中心上直接钻直径钻45mm的孔,对机床的损害是很大的,请赶紧停止。
原因如下:
1、        标准麻花钻头45mm,在45#钢上钻孔,扭矩大约为350-400Nm,轴向抗力为16000-20000N,(上述数据根据40、50立式钻床 ...

  赞成。楼主,请赶紧更换加工方法。

网友:
主轴转速太快了,把转速调到80~120r/min就应该不会烧了。

网友:
毁机啊毁机,还真有敢在加工中心一次钻出45毫米孔的,楼主真不怕撞烂主轴??

网友(2008-04-02):
加工中心或其他数控机床是让我们切削少余量并经加工的,不是用来开粗的

网友:
用喷水钻,没问题很好用。用45的钻头等于在拆机床。

网友:
那么大的钻头直接转不是毁床子吗 .多换上几把钻头,用G83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不深都可以铣出来的.

网友:
我建议先打和落刀孔/是否??

楼主:
现在先打中心孔,在用28钻头,在43扩孔…

网友:
回答的都很好.学习了不少.

网友:
转速太高,虽然是需要先钻后扩,如果加工的不深,完全可以直接用45的钻。

网友:
路过,来看看,学习学习,内容挺丰富。哈哈

网友:
我倒是见过我们学校校办工厂用摇臂钻钻大孔,也很快,而且是一个盘类零件,先用分度盘定位,打一个很小的孔,而且不深,钻完质量还不错,45的孔不知道哦啊是做什么用,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话,觉得还是用摇臂钻比较舒服,

网友:
飞尘大侠好厉害呀,佩服!佩服!一般加工这种打孔都是用摇臂钻加工的,要不就分成两次加工。

楼主:
如果分为几次加工,那么时间上是不是就会相差很多,我觉得可以用山特的U钻,内冷的。听说那个比45还大的孔都没问题,一次搞定,而且速度快

网友(2008-09-19):
这么慢,我干过40Cr 的,转速200,走刀30一点问题也没有呀,直径还是48mm 的孔呢

网友:
: 我永远支持你们

网友:
也可以用加工中心加工此孔,可不过是用D25刀杆,配APMT1604的刀粒,用螺旋铣,很好加工,特别适用盲孔底平的工况。很好搞的。

网友(2013-11-09):
三四年前的还翻出来,我来一个更大的,70孔-100长,转速240,进级大概每转0.05,7分钟搞定一件,数控6150,首先钻头要好,其次要磨得好,很轻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建议最好是先用较小的钻头,再用大的钻头,这样效率会高一些。

这样会发震的

网友:
和我们厂有一师傅开加工中心用160飞刀盘一次切深10.00MM有一拼.而且工具箱里一般都要放几根皮带备用.老板知道了那个啊.

网友:
晕死!45的孔还分几次钻,哥表示80以下的孔都是一次搞定,钻头不对称开断屑糟,转速可以低点,进给不能过高但也不能过低,每转每刃0.1-0.2,毫无压力!

网友:
磨成群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