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做装饰螺纹面?

楼主(2008-01-14):
大家好,请教高手如何做下图中的装饰螺纹面应该如何绘制,如何才能让装饰螺纹面显示出来,能隐藏吗?
谢谢大家!!

网友:
插入\注释\装饰螺纹线
控制显示:文件夹选项\文件属性\注释显示下的,装饰螺纹线和上色装饰螺纹线打上对勾。

网友:
要显得更好看的话建议还是用螺旋扫描,切口出来后上色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似乎要在纹理里设置,注释的装饰螺纹线对工程图有用,显示为细线(类似工程图的螺纹画法)

网友(2008-06-17):
我按照以上方法试行过,好像都行不通?

网友:
2#楼说的对,可以控制修饰螺纹的显示与不显示。

网友(2011-06-23):
插入----注解-=装饰螺纹

网友:
如楼上所述,再在作图管理器注解的上色的装饰螺纹线打勾。

网友:
就像上面说的,先扫描出一条轨迹线,然后采用切除就可以做出螺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