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输入轴断裂原因---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15):
看到有兄弟发了一个关于减速机高速轴断裂的帖子,碰巧昨天我也遇到类似问题,因此将照片贴出来,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厂家为博山冶金变速设备厂,型号ZL350,速比40,不间断工作。

网友:
看断口这么整齐,不排除应力过于集中的缘故,涉及到设计的失误。

网友:
同意2楼的,可能应力过于集中、或热处理没做好,我遇到过类似情况,同一位置的轴断了两次,后来改设计就好了。阶梯处应该尽量不要退刀槽,采用圆弧过渡。

网友:
补充一点,也有可能是安装不好而产生附加弯矩引起的

网友(2008-02-26):
或许是热处理时有裂纹产生吧

网友:
从图片看应该是断裂在台阶部位,该轴除扭矩外是否还有弯矩同时作用?
同意3楼的建议,阶梯部位采用圆弧过渡尽可能减小应力集中。

网友:
1、查看一下运行速度,若在1200转以上,高速轴配装的联轴器需要做一下动平衡!
2、对中有直接的因素,结合安装要求用百分表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