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的主要设备

楼主(2008-01-15):
一艘营运的船舶必须安装有各种各样的设备。通过这些设备的应用来完成船舶的航行、靠离泊、装卸货物等生产作业,并保证船舶和人员的安全。船舶的主要设备有动力设备、操纵设备、装卸设备和安全设备等。  船舶动力设备  船舶必须配置一整套符合规范要求的动力装置和辅助设备后,才能在水上航行。这些动力装置包括有船舶主动力装置、辅助动力装置、蒸汽锅炉、制冷和空调装置、压缩空气装置、船用泵和管路系统、造水装置和自动化系统等。这此机电动力设备主要集中于机舱,专门管理这些设备的技术部门是轮机部。
      1、主动力装置  船舶主动力装置又称“主机”,它是船舶的心脏,是船舶动力设备中最重要的部分,主要包括:
      (1)船舶主机

      能够产生船舶推进动力的发动机的一种俗称,包括为主机服务的各种泵和换热器、管系等。目前商船的主机是以船舶柴油机为主,其次是汽轮机。
      (2)传动装置
        把主机的功率传递给推进器的设备,除了传递动力,同时还可起减速、减震作用,小船还可利用传动设备来改换推进器的旋转方向。传动设备因主机型式不同而略有差异,总的来说由减速器、离合器、偶合器、联轴器、推力轴承和船舶轴等组成。
      (3)轴系和推进器        船舶推进器中以螺旋桨应用最为广泛,大多采用固定螺距或可调螺距的螺旋桨推进器;船舶轴系是将主机发出的功率传递给螺旋桨的装置。船舶主机通过传动装置和轴系带动螺旋桨旋转产生推力,克服船体阻力使船舶前进或后退。
      2、辅助动力装置         船舶辅助动力装置又称“辅机”,是指船上的发电机,它为船舶在正常情况和应急情况提供电能。由发动机组、配电盘等机电设备构成了船舶电站。
      (1)发电机组
      原动力主要是由柴油机提供,基于船舶安全可靠和维护管理简便的考虑,大型的船舶配置有不少于两台同一型号的柴油发电机,根据需要可多部同时发电。        为了节能,航行中,有的船舶可利用主机的传动轴来带动发电机发电(轴带发电机)或利用主排出气的余热产生低压蒸汽来推动汽轮发电机组发电等。
      (2)配电盘
       它进行电的分配、控制、输送、变压、变流以保证各电力拖动设备及全船生活、照明、信号及通讯等的需要。

      3、蒸汽锅炉

      以柴油机为主机的船上,都需要设有蒸汽锅炉,它由辅助燃油炉和废气锅炉以及为其配套服务的管系、设备所组成。辅助燃油锅炉是供应船上上些辅助性蒸汽的需要,如加热燃油和滑油、暖气、生活用水、厨房、开水等,并满足一些辅机用蒸汽的需要。为节能,航行中废气锅炉利用柴油机排气中的余热来产生蒸汽,在停泊时只使用辅助燃油锅炉。
4、制冷和空调装置
  船舶安装制冷装置的是冷藏运输货物、冷藏一定数量的食品以及改善船员和旅客的生活工作条件等。空气调节装置的任务在于保持舱室中具有适于人们工作和生活的气候条件,它包括夏季降温、除湿,冬季加热、加湿以及一年四季的通风换气工作。其主要设备有制冷压缩机、蒸发器、冷凝器、空调器及其自动化控制元件等。
      5、压缩空气装置
      一般船上配置有多台空气压缩机和多个压缩空气瓶,以供应并存全船所需的压缩空气,如用压缩空气启动主、辅柴油机;主机换向;为气笛、甲板气动机械等设备提供气源。其主要设备有空气压缩机、贮气瓶、管系及安全、控制元件等。
      6、船用泵和管路系统
        船上为了泵送海水、淡水、燃油、润滑油等液体,需要一定数量和不同类型的泵。一般在机舱中就必需设置舱底水泵、燃油和滑油输送泵、锅炉给水泵、冷却水泵、压载水泵、卫生水泵等主要的油泵和水泵。与泵相连接,船上设置了各种用途的管路,按用途不同可分为:
      (1)动力系统
      为主、辅机安全持续运转服务的管系。有燃油、润滑油、海水淡水、蒸汽、压缩空气等管系。
      (2)船舶系统
  为船舶航行、船舶安全及人员生活服务的管系。如压载、舱底水、消防、卫生、通风(空调)以及生活用水等管系。
      7、造水装置
      造水装置又称造水机,是在真空状态下对海水进行加热产生蒸汽,然后将蒸汽凝结成淡水的设备。
      8、自动化系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在船上的广泛的应用,机舱控制系统越来越先进,船舶动力装置的远距离操纵与集中控制,大大改善了船员的工作条件,提高了工作效率,减少了维护修理工作量。对机舱的主、辅机及其它机械设备进行遥控、自动调节、监测、报警等设备所组成的自动化系统,是现代船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船舶操纵设备
      9、船舶操纵设备包括锚设备、舵设备和泊设备,在航行中、港内操纵或系泊时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是保证船舶必不可少组成部分
      1、锚设备      船舶要停泊于某一水域,必须抛锚,利用锚抓住水底泥沙的力量,以及锚和链的重量,来克服风和水流等使船舶漂移的外力;锚设备还可以辅助船舶的操纵,如在狭水道掉头、靠离码头、系离浮筒时等辅助操作;船舶发生搁浅事故后,可用锚来稳定船位,或利用锚自力将船舶拉出浅滩。       锚设备主要由锚、锚链、锚链筒、制链器、锚机、锚链管、锚链舱和弃链器等组成。

楼主:
船舶种类入门

散货船
 散装运输谷物、煤、矿砂、盐、水泥等大宗干散货物的船舶,都可以称为干散货船,或简称散货船。因为干散货船的货种单一,不需要包装成捆、成包、成箱的装载运输,不怕挤压,便于装卸,所以都是单甲板船。总载重量在50000吨以上的,一般不装起货设备。由于谷物、煤和矿砂等的积载因数(每吨货物所占的体积)相差很大,所要求的货舱容积的大小、船体的结构、布置和设备等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因此,一般习惯上仅把装载粮食、煤等货物积载因数相近的船舶,称为散装货船,而装载积载因数较小的矿砂等货物的船舶,称为矿砂船。用于粮食、煤、矿砂等大宗散货的船通常分为如下几个级别。
  (2)总载重量DW为60000吨级,通常称为巴拿马型。这是一种巴拿马运河所容许通过的最大船型。船长要小于245米,船宽不大于32.2米,最大的容许吃水为12.04米。
  (3)总载重量DW为35000吨级- 40000吨级,称为轻便型散货船。吃水较浅,世界上各港口基本都可以停靠。
  (4)总载重量DW为20000吨级一27000吨级,称为小型散货船。可驶人美国五大湖泊的最大船型。最大船长不超过222.5米,最大船宽小于23.1米,最大吃水要小于7.925米。用于运输矿砂的船,由于载重量越大,运输成本越低,目前,矿砂船最小的总载重量为57000吨;最大的为260000吨;大多数为12000吨- 150000吨左右。由于船型高大,在高潮时岸上的起货设备的高度往往不够高。因此,这种矿砂船在装卸货的同时,利用压载水的多少来调节船舶吃水高低。

楼主:
船舶种类入门

杂货船
载运各种包装或成件货物的运输船舶。杂货船应用广泛,在世界商船队中吨位总数居首位。在内陆水域中航行的杂货船吨位有数百吨、上千吨,而在远洋运输中的杂货船可达2万吨以上。要求杂货船有良好的经济性和安全性,而不必追求高速。杂货船通常据货源具体情况及货运需要航行于各港口,设有固定的船期和航线。杂货船有较强的纵向结构,船体的底多为双层结构,船首和船尾设有前、后尖舱,平时可用作储存淡水或装载压舱水以调节船舶纵倾,受碰撞时可防止海水进入大舱,起到安全作用。船体以上设有2~3层甲板,并设置几个货舱,舱口以水密舱盖封盖住以免进水。机舱或布置在中部或布置在尾部,各有利弊,布置在中部可调整船体纵倾,在后部则有利于载货空间的布置。在舱口两侧设有吊货扒杆。为装卸重大件,通常还装备有重型吊杆。为提高杂货船对各种货物运输的良好适应性,能载运大件货、集装箱、件杂货,以及某些散货,现代新建杂货船常设计成多用途船

楼主:
船舶种类入门

集装箱船
集装箱船可分为部分集装箱船、全集装箱船和可变换集装箱船三种:
(1)部分集装箱船 仅以船的中央部位作为集装箱的专用舱位,其他舱位仍装普通杂货。
(2)全集装箱船指专门用以装运集袋箱的船舶。它与一般杂货船不同,其货舱内有格栅式货架,装有垂直导轨,便于集装箱沿导轨放下,四角有格栅制约,可防倾倒。集装箱船的舱内可堆放三至九层集装箱,甲板上还可堆放三至四层。
(3)可变换集装箱船 其货舱内装载集装箱的结构为可拆装式的。因此,它既可装运集装箱,必要时也可装运普通杂货。 集装箱船航速较快,大多数船舶本身没有起吊设备,需要依靠码头上的起吊设备进行装卸。这种集装箱船也称为吊上吊下

楼主:
船舶种类入门

滚装船
    用牵引车牵引载有箱货或其他件货的半挂车或轮式托盘直接进出货舱装卸的运输船舶。又称开上开下船。滚装船的特点是装卸效率高,船舶周转快和水陆直达联运方便。但其缺点是重心高,稳性较差;横格舱壁少而影响抗沉性,甲板的强度也受到影响等。滚装船有多层甲板便于货运单元放置,上甲板为平整板面。各甲板间设有斜坡道或升降平台互相连通,用于车辆通行。上层建筑布置在船头或船尾,以利货物摆放。机舱布设在尾部,烟囱置于两舷。滚装船的出入口通常设于尾部,设有铰接跳板与岸搭接,用于滚装货上下船。自1958年美国建造第一艘滚装船后,在北欧发展应用较多,世界海运发达国家也在使用。运载滚动车辆的运输船,如运载各种汽车、装满集装箱或货物的卡车和挂车等.
        滚装船以装满集装箱或货物的车辆为运输单元。装载时,汽车及由牵引车辆拖带的挂车通过跳板开进舱内。到达目的港后,车辆可直接开往收货单位。滚装船的装卸效率很高,每小时可达1000~2000吨,而且实现了从发货单位到收货单位的"门-门"直接运输,减少了运输过程中的货损和差错。此外,船与岸都不需起重设备,即使港口设备条件很差,滚装船也能高效率装卸。因此,滚装船成为迅速发展的新船型。 滚装船是在汽车轮渡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造型特殊,上甲板没有舱口,也没有起重设备。车辆通过船上的首门、尾门或舷门的跳板开进开出。航行时,折叠式的尾跳板矗立在船尾,驾驶台等上层建筑设置在船尾部或船首部。因为滚装船运载的车辆会排出有害气体,所以滚装船对通风的要求较高,在上甲板设有很多通风筒。滚装船船体结构的特点是甲板层数多,一般有2~6层。为使车辆在舱内通行无阻,货舱内不设横舱壁,舱内支柱也很少,因此,滚装船的结构强度和抗沉性较差。
        世界上第一艘滚装船"彗星"号,是美国于1958年建造的。直到1966年,丹麦才建成了北欧第一艘滚装船"苏墨赛特"号。由于北欧地区海岸的潮差较小,公路运输网稠密,利用滚装船可构成海上运输和公路运输的集成运输系统,所以滚装船在北欧迅速发展,20世纪末约占全世界滚装船运输总量的一半

网友:
基础船舶理论

Rawson and Tupper’s Basic Ship Theory, first published in 1968, is widely known as the standard introductory text for naval architecture students, as well as be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more experienced designer.
Rawson和Tupper的《基础船舶理论》,于1968年首次出版,被广泛视为造船专业学生标准的引导式教材,而对更有经验的设计者们来说是有用的参考材料。

The fifth edition continues to provide a balance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Volume 1 discusses ship geometry and measurement in its more basic concepts, also covering safety issues, structural strength, flotation, trim and stability. Both volumes feature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the environment in design.
第5版继续提供一个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平衡。第一册讨论船舶在其更加基础的理论上的几何学和测量方法,也包括安全问题,结构强度,下水, 调配载重及稳定性。1.2册都涉及到对于设计环境考虑的重要性。
Basic Ship Theory is an essential tool for undergraduates and national vocational students of naval architecture, maritime studies, ocean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and will be of great assistance to practising marine engineers and naval architects.
基础船舶理论对于造船专业,海洋研究,远洋及近海工程专业的本科及职业技术专业学生是必备的工具,在海事工程师和造船工程师的实践将具有巨大的帮助。

Shipping World and Shipbuilder, December 1968

"This is a very good book and will be a welcome addition to the library of the naval architect."
这是一本好书,对于造船工程师图书馆将是有利的补充。

Review评论
'This book discusses ship geometry and measurement in its more basic concepts, also covering safety issues, structural strength, flotation, trim and staiblity. Topics include: symbols and nomenclature; tools; flotation and
trim; stability; hazards; ship girder; more.'

Offshore Engineer, October 2004
此书在更加基础的概念上讨论船舶几何及测量,也含盖安全问题,结构强度,下水,调整平衡及稳定性方面。话题包括:符号及命名方法;工具;下水及调整平衡;稳定性;危险;船梁,及更多。
'This is one of the leading textbooks for naval architect students, and it remains a fine reference book....The subject matter is presented clearly with a great deal of information contained in the two volumes... Basic Ship Theory remains a primary textbook, designed to provide the student with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hip design. A particular strength is the large number (more than 500) of worked examples, with answers included in the text.'
The Naval Architect, Feb. 2002
一本卓越的造船工程学生教材,并仍然是一本叫好的参考书。两册书包含着大量的信息,清楚地呈现在本书的主题中。〈基础船舶理论〉仍旧是基础的教材,为学生们理解船舶设计的基本原则所设计。其优点在于大量的样例(超过500)及书中包括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