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设计及加工工艺---请教

楼主(2008-01-15):
十字轴夹具设计及加工工艺

楼主:
是大批量生产的谢谢

是大批量生产的

网友:
现在毛坯是什么样子的?

网友:
看了帖子,不难,类似万向节的加工方法。请问你们公司的设备情况?根据你们的设备情况作具体工艺安排和夹具设计。

楼主:
就是夹具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

就是夹具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

网友:
要什么工序的夹具?车夹具是现成的2抓卡盘在卡抓上做的。除了最后磨4个25的轴径以外,全部可以在车床上完成。也不需要很复杂的夹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钻中心孔的夹具怎么画

网友:
中心孔刚开始的对称2端可以在车床上直接打出,另2端要用夹具,车2端25直径要用双顶尖.具体思路是这样的,由于要整体加工,4轴中间的结构是个平面,我想在设计这样一个夹具可以满足要求,将4根轴的中心线确定为X轴和Y轴,假设X轴的方向的2轴车加工完毕,以X轴的2端中心孔为基准,双顶尖定位,X轴的中心线通过主轴中心.Y轴的一端上下用V型快夹紧,这对V型块的中心与主轴中心同心,就可以车加工中心孔了.采用这个办法如果25轴端面相对于25直径有要求的话,Y轴端面加工要等Y轴的直径加工好后平,装夹次数较多,可能影响效率.如果毛坯外型较规则的话,我建议采用自制中心钻机,一个定位,4端同时打中心孔,然后车加工.多工位专用钻机结构不复杂.我们论坛有介绍.你可以找找.

网友:
你的夹具设计可以去我的空间主题中去取,可能对你有用吧,想到我那时也在网上到去找就是找不到,最后还是自己做,为了方便他人就上传了上去
希望你能用的上。

网友:
这个加工工艺不难,我写下流程下料-精锻-V形块夹具精车一端轴径及端面-车另头及另两端-夹具钻4-A4中心孔-双顶尖车-粗磨-热处理(渗碳淬火)-研中心孔-粗精磨

网友(2008-03-09):
十字轴的加工流程是怎样的?

我想买一台十字轴平头打中心孔专机,十字轴长度在100-200左右,轴径18-30左右,是用双动力头中间滑台还是用数控车床专用夹具加工?哪一种稳定性和性价比高?十字轴的加工流程是怎样的?请哪位大虾可以帮助我?谢谢!

网友:
建议采用旋转液压夹头,做一套两爪夹具,一次装夹四端粗加工出来。同轴度对称度绝对绝对保证,再安排中间孔加工,其余比较好保证了

网友:
无论用数控车还是专机都可以,我公司以前做过这样的专机,用户也用过韩国的数控车加工

网友:
磨床磨齿轮内圆的夹具设计(求助)

我公司有批量齿轮内圆用磨床加工,同心度不好,求助前辈们该如何设计夹具?谢谢了!

网友(2008-04-09):
我上学期刚做

两个全有了

网友:
hehe

对俺来说久一个字难。。

网友(2008-06-07):
怎么加工啊

怎么加工啊,感觉好难

网友(2008-08-09):
可以做一套车夹具、钻夹具、铣夹具、打中心孔夹具最关键,否则,最后磨出的4-25尺寸不能保证。热处理后要精磨尺寸。可以在热前安排一道粗磨工序,否则,车刀痕会引起变形,热后的工序不能保证。

网友:
典型的大学课程设计图,实际生产中,工艺已经很成熟了!可以在好多地方查到。买本工艺书就行!

网友(2008-11-15):
十字轴

我公司的十字轴是用一台美国60年代的设备加工的,一天可以加工此类工件3600件,分为十二个工位,4个粗车,4个精车,还有4个工位进行钻孔和倒角(十字轴内孔和端面倒角),当然我们加工的十字轴和你的这个不一样,但是类似

网友:
12333

你哈啊啊啊 啊 啊哈考核法飞

网友(2008-12-22):
这不是我们学校的课程设计图么!!

呵呵,这是我们学校课程设计的题目,按学号对号入坐的,看来这位仁兄和我一样是13号,呵呵!!

网友:
我也做这个

呵呵,我现在刚好做,做完就放假咯!

网友:
大批量生产的话,打中心孔用专机。

网友(2009-03-23):
是你想买还是你们公司想买,是你想建议采购买,还是领导让你负责买。这区别可大了。

网友(2009-09-16):
这边的师兄有没有搞试验方面夹具的?

网友:
全部可以用哈夫,放在仪表上用压板压住

网友(2010-09-10):
来看看6 k  g3 V# b$ t* O
多多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