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轴承压盖怎么样设计加工工艺才是最好?

楼主(2008-01-15):
小弟才学习机械没多久,对于很多专业知识都不太了解。我们要求设计一个轴承压盖的加工工艺,小弟设计了一套,但是不太合理。想请教一下各位,怎么样设计才是最佳的。谢谢各位大侠了!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大侠们,帮帮忙可以吗?小弟正愁着呢!虽然这个加工工艺比较简单,但是对于我来说的确存在一些困难!谢谢各位了!

网友:
10.车  车端面,粗精镗内孔,割槽
20.钻  钻模加工孔
30.钳  去毛刺
供参考

网友:
使用加工中心加工如下:
1. D30端定位装夹;
2. 铣D66平面
3. 钻D16H7底孔至D15.5,钻3-D7孔成
4. 镗D16H7孔成
5. 铣槽
6. 倒角
7. 出活

楼主:
谢谢了。但是它的精度要求并不高,须用铣吗?比如说D66这个面。谢谢

网友:
D66的面有粗糙度6.4的要求啊!最好要铣一下!!

楼主:
谢谢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轴承压盖选用什么材料呢

网友:
这样的盖一般选HT200或者45也可以

网友:
我觉得设计这个轴承盖时,估计内孔就是考虑镗的(孔底开槽部分)
1.夹小外圆,车端面保总长,钻孔,车内槽,粗精镗内孔到尺寸
2.以内孔和大端面定位上钻模钻四孔

网友:
纠正楼上,应该是钻三孔,工艺采用3楼大侠意见,材料采用9楼大侠意见.

网友(2014-01-15):
那个槽是工艺槽还是功能槽

网友:
材料常用的Q345E就可以了。Q235B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