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材质固溶处理后的加工问题---请教

楼主(2008-01-15):
我厂铸造的蝶阀304材质,经过固溶处理转至加工厂后说太硬加工不动
固溶处理跟淬火都是在高温状态下用清水等介质急速冷却,所以产品硬是不是正常的?
难道固溶处理后还得退火或回火处理吗?
如果需要再处理应该怎么做?

在炉内加热至1100度,保持2个小时,再把铸件直接放入凉水中快冷

网友:
按常理304固溶处理是不会变硬的,能把你们的具体工艺说一下么?

网友(2008-07-18):
固溶处理:指将合金加热到高温单相区恒温保持,使过剩相充分溶解到固溶体中后快速冷却,以得到过饱和固溶体的热处理工艺。固溶处理的目的:主要是改善钢和合金的塑性和韧性,为沉淀硬化处理作好准备等。
目的:使合金中各种相充分溶解,强化固溶体,并提高韧性及抗蚀性能,消除应力与软化,以便继续加工或成型。
适用:多种特殊钢,高温合金,特殊性能合金,有色金属。
尤其适用:1.热处理后须要再加工的零件。
2.消除成形工序间的冷作硬化。
3.焊接后工件。

网友(2009-04-14):
多好的实际问题,怎么没有结局呀。期望学习呀

网友:
你的方式不是固熔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