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控专业的请帮助一下

楼主(2008-01-15):
下面是一些测控的题目,我们没有开这门课所以做起来很吃力,希望懂这门课的师兄帮助一下,做一下,谢谢了,先!

第一章
1. 有限个周期信号之和必形成新的周期信号。
2. 随机信号是一种周期信号。
3. 已知信号x(t)=k+kcos(ωt+θ),k为大于零的常数,试画出x(t)的时域波形和它的频谱。
4. 已知周期信号⎪⎩⎪⎨⎧>≤=)2(0)2(1)(TtTttx 求其频谱并作图。
5. 周期方波与周期三角波相比,当基频相同时,前者的高频分量比后者少。
6. 周期信号的频谱一定是离散的。
7. 号x(t)的傅立叶变换X(f)称为信号的: A 频谱函数 B 传递函数 C 幅频特性 D 频率响应函数
8. 求指数函数x(t)= (>0,≥0)的频谱并作图。 ate−at
9. 若x(t)的频谱函数为X(f ),则dx(t)/dt的频谱函数是 ,x(kt)
的频谱函数是 。
10. 如果已知δ(t) =1,根据傅立叶变换的( )性质有δ(t-t0)= ftje02π−
11. 欲加快处理速度,把记有信号的磁带快速放出,这样放出后信号的频带与原信号频带相比( )A 变宽 B 变窄 C 不变 D 不确定
第二章
1. 线性时不变系统的主要性质之一是 ,由此可知,系统输出信号的 一定与输入信号的相等。
2. 频率响应函数是信号的频域描述。
3. 描述测试装置的动态特性,在时域中用 函数,在频域中用 函数。
4. 测试装置的幅频特性描述的是:当输入稳态正弦信号时,其 信号和 信号的 与频率的函数关系。
5. 属于典型一阶测试装置动态特性参数的是:灵敏度 B 时间常数 C 固有频率 D 品质因数
6. 6、输入x(t)和系统h(t)已知,则输出y(t)等于:A x(t)·h(t) B x(t)/ h(t) C x(t)+ h(t) D x(t)* h(t)
7. 某测试装置的数学模型为 求: ∫=+ttxdttyty0)()()(
a) 该装置的频率响应特性并作图。
b) 当输入信号x(t)=10+cos10t时,其稳态响应y(t)的数学表达式。
8. 简述用稳态正弦激励法确定装置频率响应特性的方法、步骤。
9. 在光线示波上用固有频率为120Hz的振动子,记录频率为400Hz的正弦信号,不会产生波形失真。
第三章
1. 金属应变片和半导体应变片工作的物理基础的区别在于:前者利用 引起电阻变化,后者利用 引起电阻变化。
2. 应变片式的敏感元件输入量是( A 力 B 应变 C 速度 D 加速度
3. 电荷放大器是( )传感器的前置放大器。A 电容式 B 压电式 C 磁电式 D 电感式
4. 在传感器中一次敏感元件的作用是:A 滤波 B 放大 C 调制 D 机械量转换。
5. 用差动变压器式敏感元件做的传感器,其输入和输出都是电压信号。
6. 传感器采用差动联接的主要优点是
第四章
1. R1为电桥工作臂,R2、R3、R4为非工作臂,且R1=R2=R3=R4,供桥电压为e0,工作时R1变化为R1±△R1,则该电桥的灵敏度为
2. 桥臂均为纯电阻的交流电桥,其平衡条件比较简单,只需要调电阻平衡而不需调电容平衡。
3. 带通滤波器的带宽愈宽,频率分辨力愈低,建立时间也就愈长
4. 调幅过程在时域中是将调制信号与 相乘,在频域中则是二者的 。
5. 光线示波器记录一基频为f的方波信号,应选用固有频率fn( )的振子A =f B ≥f C ≥10f D ≤0.58f
6. 光线示波器振子的固有频率愈高,其灵敏度。
第七章
1. 激振锤的锤垫材料愈硬,激振力的频域愈宽。( )
2. 阻抗头是用来测 , 的传感器。
3. 磁电式速度计的 ,可测量信号的频率范围愈
4. 某回转机械工作时振动比较严重,现欲对其进行测试,目的是寻找其主要振源。已知有如下测试仪器:电阻应变仪,光线示波器、电荷放大器、信号发生器、压电式加速度计、频谱分析仪、磁带记录仪。试选用合适仪器组成测试系统,并说明确定主要振源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