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调速减速电机,两台二氧化碳保护焊机,一个开关起动,电控设计----求助

楼主(2008-01-15):
本人是做机械的,不懂电控。但公司无电器工程师。只能在此求助。
一个0.12KW的调速减速电机,两台二氧化碳保护焊机。要实现一个开关起动。调速减速电机先起动,然后两台二氧化碳保护焊机同时起动,两台二氧化碳保护焊机的焊缝长度是调速减速电机的输出轴转一周,所以我想用光电开关来实现焊缝长度的自动控制。自动停机。

网友:
楼主:
        对氧化碳保护焊机的焊缝长度有严格的控制么?能不能详细一些?

网友:
在电机的转轴上加一个光电开关,来控制旋转一周,用延时继电器来控制焊机的时滞,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
按启动开关起动--继电器1工作,时间继电器工作,电机反转(几毫米)(为了使圆周上的焊缝连接)--时间继电器延时结束,继电器1停止工作--继电器2工作,电机正转,焊机起动--光电开关和电机上触点接近,继电器2停止工作,一周期工作结束。
我设计安装过,不过用变频器调速。两个继电器要连锁,否则有短路的危险。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回贴!我认为电机可以不反转就能完成工作,因为焊缝刚好是一周。可以在调速减速电机轴上加一光电开关,来控制焊缝刚好是一周。我认为3楼的兄弟想法不错。你能把各电器元件的型号和接线图发给我吗?所选电焊机型号是上海通用的KL350的二氧化碳保护焊机。

楼主:
刚才忘记谢你了。所选电焊机型号是上海通用的KL350的二氧化碳保护焊机

网友: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着弄火车票,没来这儿看帖子.我在北京亦庄,有兴趣的话可以讨论一下,其实我也不是非常懂,只是平时工作的时候比较留意电控方面的东西.我以前做过一些继电器控制电路.可以交流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了,你这个朋友我交了!

网友:
这个控制系统应该不是很难,主要是要简单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