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维修厂维修德产印刷机产品----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15):
一家维修厂维修德产印刷机产品,找到我说一定要用气动齿式离合器在棍上做传动
请大家帮我看看,那辊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啊

网友:
这是德国罗兰四色胶印机胶印机,六七十年代的产品。你所示的辊子看不太清楚,应该是串水辊。在这机器上都是由一台调速电机带动旋转。最好你能所拆卸的位置照片放上来,那就很容易判断了。

楼主:
有朋友说这是涂胶辊,下面还有复合辊,用来压胶,客户用手机拍来给我的,说下面要我帮忙找个传动件给他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六七十年代的产品,现在还能用!罗兰真的牛!

网友:
呵呵,根据你发的图片前面都是印刷机,在印刷机上有两处有这样的辊子:串水辊和墨斗辊(出墨辊)。当然你朋友说是涂胶辊,下面还有复合辊,用来压胶,这也是对的。但这不是这台胶印机上的,该印刷机没有此种功能。
呵呵 像这种款式的胶印机大部分都是罗兰很古老的产品,目前在咱们的中小型私营企业里这种机器还是不少的,都是从欧洲买得人家的垃圾。不过有些性能还不错就是速度慢点。主要用来印刷包装产品。

网友(2013-06-15):
储墨辊,可以轴向传动及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