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LZ型齿式联轴器样本

楼主(2008-01-15):
如题:寻CLZ型齿式联轴器样本
谢谢大家.

网友:
CLZ型齿式联轴器(JBZQ 4129-86)

CLZ型齿式联轴器(JBZQ 4129-86),可是它.

网友:
CL型联轴器现由GⅡCL替代一般不选用,样本资料在各联轴器生产厂家的网站里都有。

楼主:
回复 网友A:

eryanw您好:
请问在您提供的样本中,轴孔长度一般是一个范围,在这个范围里,提件的时候是可以随便提吗?
望回复,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角二水您好:
一\CL型联轴器现由GⅡCL替代一般不选用,有什么相关文献吗?
二\CL型连轴器和CLZ连轴器通用吗?
望回复,谢谢.

网友:
CL为齿式联轴器,内外齿均为直齿,由于两轴联接时轴向和径向的位移,必需使联轴器齿配合的间隙很大。工作时燥音大,齿面接触不是很好。
后来改进为GⅠCL型,又改进为GⅡCL型,和老式的CL相比,同等扭矩产品的外型尺寸小很多。最主要改进部位是外齿成弧形,故称:鼓形齿联轴器,齿间隙小,在一定的倾角时齿面接触好。CL一般都用42CrMo铸钢件,GⅡCL设计要求为42CrMo锻件,相同扭矩下重量轻得多,经济方面考虑也合算。
CL型的就是两端都是齿联接,带Z的就是一端齿联接,一端法兰轴孔联接。
孔的大小和长度在样本里只是常用推荐尺寸,用户可以根据自己设备要求做,只要孔别大出设计范围。

网友:
CLZ联轴器的样本这个网页上有

武汉正通传动器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网站上有,可以查到,具体点将击 http://www.ptc.cn/product_detail.asp?id=296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余晓锁先生:
您好,我看了您提供的信息,我有一个疑问,在那个表里,比如CLZ3,那个轴孔长度只有那两个值吗?我买的时候可以给我需要的尺寸吗?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一角二水先生:
谢谢你详细的讲解。
祝工作顺利!

网友:
半边联轴节的长度可以按要求加工

CLZ类联轴器可以按要求长度加工, 我们可以提供CAD/CAXA格式的图库,方便设计标准尺寸即可

网友(2008-03-22):
请楼上发一下CAD图库好吗

网友:
希望网站越来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