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锌钝化---请教

楼主(2008-01-15):
我厂有几个金属零件,电镀锌钝化后盐雾试验24小时,结果表面腐蚀很严重。我分析可能和表面处理的质量有关。但因为成本所限,不可能找正规大厂去做,只能找一些小厂子。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有更好的处理方法,成本和电镀锌钝化相差不大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
最好能将你们的要求详细的提供一下这样才可以帮你分析原因或者找到替代的方法
1、中性盐雾试验需要达到多长时间才能符合要求?
2、工件的材质?
3、表面处理后要达到何种外观要求?
4、属于那种类型的防腐要求?是否汽车零部件?

网友:
我教你个好办法,将电镀锌钝化后的零件抹一遍优质的干性防锈油,盐雾实验会有显著的提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盐雾试验需要24h,湿热试验需要48h.经试验后应无明显的被腐蚀痕迹。
材质为Q235,是用在煤气管路上的阀门的零件。

网友:
镀锌最小厚度要控制在10-15微米,并采用彩色钝化,可以保证24h中性盐雾试验。有条件的话可以镀锌钝化后浸水溶性封闭剂,中性盐雾试验绝对可以通过,但钝化膜颜色略变浅。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不知热镀效果如何?电镀和热度成本差多少?

网友(2011-02-14):
铸铁件,电镀锌,厚度大于10微米,黑色钝化。想了解此铁皮的表面处理工艺?

网友:
黑色钝化,盐雾试验时间260小时。在济南未找到承接厂家。

网友:
完全可以过的了  你只要保证你的 镀锌槽  杂质比较少
然后选好点的钝化液  就可以 完全过48H
有问题可以QQ280917720

网友(2021-08-08):
楼主你做的多少钱一吨

网友(2021-11-02):
白锌不一定过的了,钝化彩色或者黑色72小时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