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水流量为75L/MIN,压力为50MPA,用内径为13MM的管道可以吗?

楼主(2008-01-15):
高压水流量为75L/MIN,压力为50MPA,用内径为13MM的管道可以吗?
如可行,请问用何种规格的高压软管和钢管。
谢谢,

网友:
软管和钢管都可以,建议用不锈钢钢管,50MPA不算高,316SS不锈钢管内径13外径20
高压水清洗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能推荐几家管件比较好的厂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