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S304或SUS316L材质,许用切应力是多少?

楼主(2008-01-15):
最近在看一本关于离心泵的书籍,中间看到离心泵泵轴许用切应力的选择,具体数据在下面的附件里面;
请问现在的用在食品上面的卫生级离心泵一般都是采用SUS304或者SUS316L的材质,有哪位高手知道这两种材质的许用切应力是多少呢?具体是参照什么资料呢?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2008-07-11):
304/316L许用应力

304和316L许用应力与温度有关见图,许用剪应力为许用应力的0.8倍。具体参见陆培文的《实用阀门设计手册》

楼主(2008-08-22):
谢谢楼上的hl1朋友。
我按照你的提供的资料,已经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