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知道这种分度头吗?我要买个法兰盘。

楼主(2008-01-15):
有朋友知道这种分度头吗?我要买个法兰盘。

网友:
楼主可以找个加工厂配一个,看照片有个几锥度,可以用这个定位,

楼主:
这个要是国产的应当厂家有配件的,原厂的要比做的好吧,请朋友们看看是哪产的,上面没有任何记号了.从做工看这个分度头很不错,就是旧了(二手的)要是用不了怪可惜的.谢谢朋友们帮看看了.

网友:
看了看,楼主发的帖子,楼主是自己要搞机加工么?
那个法兰自己做应该很简单,测绘出尺寸来加工应该不困难,用你那个有锥度的车床加工就行,呵呵
如果要买配件的话价格可能比你收这个分度头还贵,呵呵。
这种东西在机床厂应该就卖吧,北京的机床厂还是有几家的,可以找一下问问。

网友(2012-06-13):
头一次见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