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Hpb59-1的铜片的一些相关属性---求助

楼主(2008-01-15):
请问材料Hpb59-1的铜片的一些相关属性      长  :98mm    宽 :6.4mm       高 :12mm
(硬度,金属的组成等)

网友:
你看看行不行/

Alloy

Mechanical performances

Suitable processed into bars

Suitable processed into wires

hexagon

布氏

Hardness

Specification
/mm

State

Tensile Strength
/mm

Elongation
ratio

Specification
/mm

State

Tensile Strength
/mm

Elongation
ratio

Specification
/mm

State

Tensile Strength
/mm

Elongation
ratio

HPB63-3

2~65

Y

≥450

≥25

2~10

Y

≥280

≥35

S4~S5

Y

≥450

≥20

140~160

>S5~S20

≥420

≥15

>S20~S43

Y2(1/2H)

≥390

≥15

HPB59-1

2~65

≥360

≥25

Y

≥300

≥35

S4~S20

Y(H)

≥480

≥20

Y2(1/2H)

≥385

≥20

>S20~S43

Y2(1/2H)

≥420

≥15

HPB59-2

2~65

≥380

≥20

Y2(1/2H)

≥280

≥15

S4~-S43

Y

≥400

≥15

HPB58-3

4~120

≥340

≥17.5

Y2(1/2H)

≥400

≥17.5

S4~-S43

Y2(1/2H)

≥380

≥12

HPB59-1

2~65

Y

≥295

≥20

Y2(1/2H)

≥300

≥20

S4~-S43

Y2(1/2H)

≥350

≥25

HPB60-0.8

2~65

Y

≥35

≥25

Y2(1/2H)

≥250

≥30

S4~-S43

Y2(1/2H)

≥350

≥25

网友:
这是我搜索的一些

1、中国牌号
牌号
主要成分
杂质成分 %
杂质总和
%
Cu
Pb
Zn
Fe
Ni
HPb59-1
57-60
0.8-1.9
余量
≤0.5
≤1.0
≤1.0
HPb59-2
57.5-59.5
2.0-2.8
余量
≤0.5
--
≤1.2
HPb60-2
58-61
1.5-2.5
余量
≤0.3
-
-

网友:
Hpb59-1  铅黄铜化学成份(质量百分数%)
元素   Cu          Al        Fe      Pb        Sb        Bi            P         Zn     杂质总合
最小值 57.0       -           -         0.8       -             -             -           -           -
最大值 60.0       0.2      0.5     1.9       0.01      0.003    0.02    余量  1.0

网友(2008-07-09):
Hpb59-1机械手册上的铅含量是0.5-2.5,Hpb59-1对应的德国牌号到底是CuZn39Pb3还是CuZn39Pb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