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盘孔的走刀路线---请教

楼主(2008-01-16):
工件见附图,现在我们这里采用的是第一种走刀路线,但是我觉第二种走刀路线可能要短一些,虽然省不了多少时间,可是感觉还是不够完美

不过有个G37.1就能很方便的做这种棋盘孔,就很少考虑怎么走刀了

列间距为8,行间距6.5

网友A:
这两种走刀路线如果是高精度的孔的话,可能会出现位置偏差。
如果仅考虑路线长短,不考虑精度,那第二种还好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种走刀路线如果是高精度的孔的话,可能会出现位置偏差。
如果仅考虑路线长短,不考虑精度,那第二种还好些吧

孤酒大侠,能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可能会出现位置偏差吗?
我刚刚接触数控编程,对于这个还是不很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孤酒大侠,能具体解释一下为什么可能会出现位置偏差吗?
我刚刚接触数控编程,对于这个还是不很了解

这个不是数控编程的问题,是机床本身结构的问题,要达到精度比较高,需要单向进刀,因为不管什么样的传动都是有回程间隙的。普通铣床也是,精度高时要从同一方向开始进刀。数控机床上一般都会有个单向定位的命令,就是这个目的,就你的这个工件来说,如果上下距离精度要求高,则要求从上到下钻完一排孔后再返回到另一排第一个孔上方,依次钻另一排。如果是左右方向尺寸要求高,则要求每个孔机床都是从左或者是从右定位到孔的上方。
FANUC系统还有个G09,它解释是精确定位,其实是降低定位时的加速度。如果精度高时也可能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