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中的三视图转CAD,怎么设置比例1:1

楼主(2008-01-16):
各位高手请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solidworks中是把工程图的绘图比例设置为1:1即可,破衣不清楚,你可以试试看。

楼主:
还是不行 晕

网友:
你直接转过去,放大或者缩小一下不就可以了啊

网友:
你把proe的工程图导入cad后,用缩放命令就行了!
比如说你在proe中某条线是100的长度,导入cad后变成了50,这时你把图形全部选中,运行scale命令,它会提示你选个基点,那建议你选择图形中心做基点(基点就是缩放过程中位置不变的点)之后它提示“指定比例因子或 [复制(C)/参照(R)] ” 你按R回车,cad提示“指定参照长度”你选择一下之前的那条线段的两个端点,之后cad提示“指定新的长度”你输入100回车就OK了。

楼主:
有没有直接设置的

网友:
Proe在工程图里点菜单Edit---Value 然后点工程图左下角的比例,就可以输入任意比例值了。

网友:
从没注意过这点,学习了!
还是斑竹高见

网友(2008-07-04):
我也没有找到有效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