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铝钎焊时如何避免夹具与母材焊接在一起?

楼主(2008-01-16):
请问各位大侠:
       在铝钎焊时如何避免夹具与母材焊接在一起?选用不锈钢夹具时,该如何对夹具做热处理表面处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夹具和母材之间可用紫铜片等来隔开。

网友:
可以采用阻焊剂涂在热处理夹具表面,也可以采用云母片隔开的方式。

楼主(2008-02-15):
铝焊接时,如果有铜元素会发生反应,影响铝焊接质量

网友:
这跟铜有什么关系呢?你不想焊上的地方你可以用阻焊剂或云母片隔开就可以了阿。现在感觉搂住很多都没说明白,你是铜和铝焊接么?如果你是怕钎料里含铜的话,那你就是多虑了!

网友(2010-10-23):
各位大虾谁知道空调换热器,铝钎焊工艺有什么培训书籍,或者培训机构吗?

楼主(2011-05-15):
<<钎焊手册》,

网友(2012-12-06):
用阻钎剂吧,好的不能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