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精加工,如图---请教

楼主(2008-01-16):
大家看看这个图,如何加工和检测才能保证其要求?请教,谢谢!

网友:
菲菲大侠的加工工件让人发颤,期待高手.

网友:
最大外径可以用无心磨加工,另外的麻烦!!!

网友:
精度好高啊,谁能做啊,厉害!

楼主:
工件很简单,就是精度要求比较高一点。

网友:
什么材料的啊!
量大吗?量大可以使用多任务机床!

网友:
3楼的所说的无心磨的加工,是如何加工的?

3楼的所说的无心磨是指什么加工?能告诉下其工艺马?

楼主:
材料是SUS,我们现在是先试做一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心磨床:工件采用无心夹持,一般支承在导轮和托架之间,由导轮驱动工件旋转,主要用于磨削圆柱形表面的磨床。

网友:
用高精度无心磨磨大外圆
以大外圆定位用外圆磨磨小外圆,或者用反顶尖顶磨小外圆。这个小外圆是不是要和另外的件激光焊接啊?
用CBN切槽砂轮来切两个槽,如果两个槽对大外圆还有跳动要求的话,用专机来一卡一反顶来保证。
其他的地方就不清楚了。
这个工件和油泵里的一个件很相似,不过我看见的图纸只是加工一个槽。我们就是用一台CBN专机来做的。

网友:
好难!
这个零件加工困难的不是外径,主要是内径以及形位公差的控制,请问,你们用的是棒料还是钢管,要是棒料,里面的2MM的孔也好像也很苦难。

网友:
2mm的孔没什么要求吧,这不是难点。
有要求的那个台阶孔只要以大外圆定位来加工也没问题。
最难的应该是大外圆的圆柱度。

网友:
接触的工件与此差个等级,汗颜!

网友:
这个零件厉害啊!期待高手................. :L :L

网友:
就我接触的加工来看,大、小外圆加工,我同意10#楼的看法,车、粗磨、精磨,根据需要加稳定处理。那两个槽看着没什么要求,用车的就行了
Φ2的孔标的是不加工的,如果要加工可以在车工序后,用电穿孔机床加工
Φ3.8孔车工序粗镗留量,粗磨后精镗
1.2×4.2长圆槽,粗车或粗磨后钻初孔,精磨后慢切达图
就我们单位加工能力来说,这个零件也是非常难加工的,单件加工也是试加工,需要摸索、调试时间很长

网友:
为类产品量肯定很大的,
需利用专业设备

网友:
外圆加工一点问题都没有,前面说的无心磨加工效率很高的。无心磨后基本可以消除圆度和圆柱度的误差。内孔的行为公差怎么做?用什么办法检测?楼主你要是现在已经解决了还请把方法公示一下,叫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此工件分为三个圆,两个外圆及一个内孔圆。最主要此零件图中的形位公差同轴度要求太高,比我所接触过的机床本身精度都要高,更谈不上加工到图纸要求。而且形位公差比尺寸公差带还要小0.003?
这样的要求即使两个外圆分两次上无心磨床我看也是达不到0.003的公差要求,再说圆度为0.001,普通的无心磨床也难磨出来,就算让你加工出来,检测0.001的圆度也是问题。
本人认为最接近要求的工艺方法是:外圆无心磨,再以磨出的外圆用高精度胀套夹持,上外圆磨加工小圆直径4。再用同样的夹持方法,磨内孔3.8(没磨过这么小的,应该可以磨吧)。其他的销子孔及卡簧槽都不是问题。

网友:
要是我排工艺,先粗车外圆,然后做3.8的孔,然后以3.8的孔为基准,去磨2个外圆
能不能到要求的精度就不知道

网友:
我觉得这个工件我们做不一定会赚钱,太严了 。

网友:
这个工件难做??想用磨床来加工的是不可行的,首先你车不车得正,车不正无心磨只能保光洁度,保不到同心度的,想在外圆磨上面顶住直径*长度二十几倍的东西来磨,这个才是有难度啊……这工件用走心车床一次车出,100长度内锥度绝对只有0.00x,外径尺寸对零到0.01也没问题,如果搞得好磨床是绝对用不上的,要么楼主把这件东西发我做算了,有多少加工费一件??

网友:
这个工件的2MM内孔绝对不会需要加工的,必然是材料上自带的,除非这个零件批量很少,没有人会在实心材料设计出一个D*50几倍的通孔给机器加工的,完全是没必要的事。5*1.5的管材你用什么机器加工出来的内孔精度估计都很难相比了 要搞的就是外圆,别说长度100了,设计成200毫米都不是问题,问题是有没有走心车床

网友:
2MM*105.5的超长通孔看图纸是应该绝对不用加工的,要不3.8孔那边有标注公差,2*100的孔什么公差都不标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图,如何加工和检测才能保证其要求?请教,谢谢!

网友:
楼主要研究这个零件的工艺生产,我看还是免了,如果你有生产的设备,你也不会上来问,没有的话走另外的途径除了做不出来赔本外你没有另外的出路。这东西是标准走心式车床加工的零件,有量的费用应该在五块以下

网友B:
楼主的零件是在这种车床上加工出来的,一次加工成型.

http://www.56.com/u31/v_MTY1ODgyODQ.html

引用 楼主:
大家看看这个图,如何加工和检测才能保证其要求?请教,谢谢!

网友:
这种是地球上加工效率最高,加工精度最高,可一次加工外形最复杂零件的车床,就是价格太贵,不是一般的贵。搞车床的这台机器是终极盼头了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零件是在这种车床上加工出来的,一次加工成型.

http://www.56.com/u31/v_MTY1ODgyODQ.html

网友C:
这个车床双主轴的大概40w左右吧,上次有个人来推销的,大概是小日本的吧

网友:
  双主轴的走心车床日本的才40W,那价格很便宜啊,国产宝鸡的估计也要这个价格.

引用 网友C:
这个车床双主轴的大概40w左右吧,上次有个人来推销的,大概是小日本的吧

网友(2008-02-21):
CNC走心式双主轴机床先加工,然后直径5.0再过无心磨.直径2的孔是不用加工的吧.
难的是直径3.8与直径5.0的外圆同心度是0.003MM且30长.

网友:
这种零件就算是能加工出来,可产品的合格率不一定高

网友:
这个工件的加工用的不是常规设备,有可能我们一辈子都见不着,甚至听都没听说过。菲菲发的几个零件都属于此类型。我最近接触了个项目,要求用到很多高精度非标机械件,问了下供应商,才知道这些设备属于国外技术控制设备,一般是不卖给中国的。只有外商独资企业从国外带进来的有。

网友:
我觉得大家说的都不对,这个零件初加工绝对是走心机做得,但是小日本的精度绝对达不到, 欧洲的机器也差了一点, 批量时候生产有点困难.我觉得可以试一下的工艺是, 走心车成形------无心磨粗磨精磨------研磨, 就这个工艺来说, 首先原材料一定直线度要好(0.04以内), 其次生产设备和刀具和量具必须是进口, 但是批量生产时的圆柱度有点危险.另外检测这些公差的方式和设备也要好好研究一下.我觉得一个工厂没有现成的设备,这类零件想也不要想,直接cancell掉.我觉得加工费要10元才可以,但是也不一定.因为国外类似零件工艺很成熟, 设备投资也大多收回, 所以成本很低的.
如果楼主拿得价格可以,我可以介绍几个工厂给你们试一下.

PS:这个零件有点像是IT电子行业上面用的,比如打印机上的轴心.

网友:
回复楼主问题

工艺:
1、下料 2、决全长 3、钻孔∮3.3-∮3.5(为加工∮3.8+0.012作准备)及 ∮2孔  4、打∮0.8穿丝孔(为加工1.2+0.004+0.01;4.2尺寸) 5、无心磨床加工∮5-0.005     6、阶梯磨床加工∮4-0.004-0.012和0.6及0.75的槽
(本人曾经加工过0.5的圆槽,长度公差+0.01-0.01)保证同轴度0.003  7、夹∮5-0.005放电加工∮3.8+0.012
8、夹∮5-0.005慢丝加工槽1.2+0.004+0.001及4.2尺寸。
以上仅供参考。如果需要帮忙,本人可以给您做1支样品(免费)。

网友:
33楼工艺补充:
1、圆柱度由0.001变更到0.005
2、对称度由0.006变更到0.01
3、孔与外圆同轴度由0.003变更到0.01
若可以变更,才可加工。

网友:

此零件真的有点难度,不过还是可以加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