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反馈和位置反馈,有何区别?

楼主(2008-01-16):
本人在做液压系统设计,选择反馈时,有力反馈和位置反馈两种方式!谁能告诉我关于这两者得区别啊??在两种反馈绝可采纳得情况下,采用哪种更好?

网友:
请问能否把问题描述清楚一些?力反馈和位置反馈从本质上说就是信号转换的途径不一样。比如把位移量变为相应的电信号,可以直接利用位移传感器变成电信号,也可以利用位移使弹簧压缩,那么弹簧力也可以用来描述位移,所有这些只是转换的方法和手段不同,描述的方法有差异。具体到每一种方法则各有差异。请楼主把系统设计要求详细说明,好帮忙分析

楼主:
若从设计出的液压系统输出一个固定的压力是不是用力反馈好??而设计出的液压系统若要求执行元件运动到几个固定得位置,位置反馈是不是比较好?在就是两者同样可以实现得情况下,从费用方面说,那种价格相对便宜点?

网友(2008-02-18):
系统设计的力反馈?

一般我们提到的力反馈、位置反馈,是指比例阀设计时的结构设计。
例如路甬祥结构的力反馈比例阀。参《电液比例控制系统》
你说的是系统设计吗?请把问题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