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安全阀整定压力?---请教

楼主(2008-01-16):
知道了使用压力,如何确定安全阀的整定压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不知如何调节安全阀的使用压力还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安全阀的使用压力?

网友(2008-03-03):
比系统的最高压力高出二三个MPA就行了吧

网友:
设计时应根据容器顶部或系统内的最大工作压力Pw确定(一般取1.05~1.1倍Pw,当压力过高或过低时取值分别应适当降低或提高)

网友:
根据最大工作压力Pw确定(一般取1.05~1.1倍Pw),很重要的一点大家没有说,就是不能超过容器或者系统的设计压力;对于移动式压力容器,比如槽车整定压力为设计压力的1.1倍,具体参照《压力容器安全技术监察规程》

网友:
6楼说的和5楼一模一样,为什么只有6楼加威望了呢?